小弟第一次画PCB,恳请各位指出缺点,求批

楼主(2013-05-07):
PCB, pc, AC

网友A:
用什么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画的?

Altium design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tium designer

不错,再接再厉

网友B:
用的是7805吧,不用接Y电容吧,另外那向个按键这样放貌似很不合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7805吧,不用接Y电容吧,另外那向个按键这样放貌似很不合理哦

谢谢

网友C:
丝印盖住焊盘了。
按键不合理。
电容靠近发热大的三端稳压。
几个贴片可以改成插件。方便加工。
导线粗细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印盖住焊盘了。
按键不合理。
电容靠近发热大的三端稳压。

感谢指点

网友D:
3d图是怎么弄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图是怎么弄出来的?

用Proe画的3D封装

网友E:
很厉害,大有前程。

网友F:
呵呵 看起来还行的样子。。。。。。。

不过,好奇 按钮怎么按呢?

网友G:
不错,就是线太粗哈

网友H:
走线怎么这么乱!

网友I:
不错啊  貌似所有的线宽都一样  应该区分下  电源线比普通信号线应稍宽。。。

网友J:
比我第一次画的要好些

网友K:
线都是一样宽的,有些线走的很绕啊,应该会有近一些的方式吧

网友L:
个人建议:1、三端稳压芯片尽量放到边上,再加散热片,
2、无极性电容还是尽量统一,稳压的无极性电容肯定封装有问题
3、晶振下面尽量不要走线
4、电源线请加粗,特别是地线
5、试试走多线,方便你把线路交叉省去!
6、元件标号不要放到元件内部去了,要是焊接了你就无法找到你的器件了,不方便!
不过新手来说这还是不错的结果了!

网友M:
布局还欠缺,走线都一样宽?还不错。

网友N:
电源是阻容降压?好大个的电容。 线可以再调整下,更美观一些。

网友O:
键不太好按 ,可以换个位置

网友P:
线宽改小一点,地线可以宽一点.
接插件放板边缘.

网友Q:
深深地感觉到是来秀3D的。。。

网友R:
字体稍微移下,不好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深深地感觉到是来秀3D的。。。

衷心感谢提出问题点,我第一次画板,不喜勿喷

网友S:
1.电源线该粗的要粗。
2.按键放置你实际怎么好操作呢?
3.有的电阻封装太小了,不利于安插。
4.这个板子完全可以使用单面板。

网友Q:
引用 楼主:
衷心感谢提出问题点,我第一次画板,不喜勿喷

玩笑而已,切莫当真!3D效果做出来真的不错!

网友T:
走线有点乱。

网友U:
不错了,勉强过关

网友V:
整个板子的电源线不是很突出,最好电源线和地线粗点。
丝印的位置貌似没有注意到。
板子最好加上版本号,这样方便以后的管理。

网友W:
1.正面可以只考虑放按键和液晶,其余皆放在反面,且按键利于放在利于操作的底部,电源等放于中上。
2.电源的线先进滤波/去耦电容再进CPU等。
3.晶振底下禁止布线,最好铺地。
4.电源和地线分支走线。没看清楚整流桥出来的-是如何走的。
5.丝印放在器件边上,有空间的话最好都是按照液晶的方向为正摆放。
6.信号线10mil即可。电源线没什么功耗20-30mil。
7.比较高的器件可以考虑倒着放。
7.板子角上可以考虑增加定位孔,方便调试。有壳子方便组装。

网友X:
这水平很不错了!

网友Y:
个人认为:布局性能优先于美观!

网友Z:
(1)PCB正面的那张图,单片机IO和液晶屏连接的地方,你的那几根线是不是有的靠的太近了,根据功率计算,没必要都那么粗。
线宽(mm)   0.5   1.0   1.5   2.0
电流(A)    0.8   1.0   1.3   1.9
不知道你是什么单片机,但一般单片机IO口能提供电流可达不到几百毫安。
(2)(另外要是你这是51单片机的话,P0口是不是应该接10K上拉)
(3)7805散热片不能挨着电解电容,电容的温漂很大,上电后7805散热片的温度很高,严重影响电容值。
(4)如楼上所说,你的按键位置不合理,下面几个很高的件挡着,按键会很不方便。

网友AA:
走线还能在美化美化

网友AB:
板材有点浪费哦!

网友AC(2013-06-24):
12864的屏幕 3D文件哪里下载的

网友AD:
很好了,手生而已。楼主比我第一次画的好看多了

网友AE:
楼主,PRO/E 4.0如何着色呀?

网友AF:
第一次可以

网友(2013-07-31):
支持一下,有前途啊

网友AF:
其实空间可以再小点

网友AG:
看楼主画的真不错,我也想学这个了,不知道楼主怎样学的,看的谁的视频,求解

网友AH:
proe??啥东西

网友AI:
电源走线粗一点,IO线可以细一点,板子东西不多啊,是不是有点浪费啊,可以加一点其他东西。单片机的IO口也可以用排针引出来。焊盘别忘了补上 泪滴,还有敷铜。
楼上的几位如果想画3D图,可以学一下solidworks,这个软件比Proe新,学习难度也小一点,操作方便,Proe好像已经停止更新了,现在三维制图应该是solidworks和UG多一点

网友AJ:
pcb走线太粗了

网友AK:
一般线布通,电容加够,摆的位置方便自己用就行,以后可以慢慢注意细节。

网友AL:
3D图要用PRO/E吗,DXP2004都可以直接生成的,为什么升级版的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L:
DXP中的VIEW中有个BOARD IN 3D 项,Altium designer我没用过,但是应该也会有吧,不过楼主用PRO/E画的真好。我学PRO/E一段时间没学完。电脑不知道给那个吊毛偷了,然后现在一直没学成。

网友AM:
按键最好还是摆放到手比较容易按到的位置,边上,角落里,在比较高的器件旁边不方便使用。

网友AN:
3D效果图也就是自我欣赏一下,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

网友AO(2014-11-21):
第一个:太浪费板材了,不够节省材料。
第二个:按键布置不合理,电源部分的散热器明显挡到一部分按键,不方便按按键

网友AP(2015-02-25):
相当的不错,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