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4w 通讯一般接几根线

楼主(2013-05-07):
一般来说4根就能正常通讯了
但是在百科上有这样一段话
另有一个问题是信号地,上述连接方法在许多场合是能正常工作的,但却埋下了很大的隐患,这有二个原因:(1)共模干扰问题: RS-485接口采用差分方式传输信号,并不需要相对于某个参照点来检测信号,系统只需检测两线之间的电位差就可以了。但人们往往忽视了收发器有一定的共模电压范围,RS-485收发器共模电压范围为-7~+12V,只有满足上述条件,整个网络才能正常工作。当网络线路中 共模电压超出此范围时就会影响通信的稳定可靠,甚至损坏接口。(2)EMI(电磁兼容性)问题:发送驱动器输出信号中的共模部分需要一个返回通路,如没有一个低阻的返回通道(信号地),信号中的共模部分就会以辐射的形式返回源端,整个总线就会像一个巨大的天线向外辐射电磁波

楼主:
厂里的老电工接的是4根线,我接的话都将GND都连起来接成5根线
两者都能工作的

楼主:
结帖率:0%

网友A:
最少4根。
加上地和屏蔽接6根最好。
选用交叉双绞线,节距越小越好。
匹配电阻接在终端(最越的信号弱),最好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少4根。
加上地和屏蔽接6根最好。
选用交叉双绞线,节距越小越好。

那如果只接4根线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B:
要看实际情况决定,室外有防雷的要求,机床附近有接地电压不同的问题,其他情况,用4线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C: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只接4根线会不会出问题

看工作环境,还有距离啊。
如果车内4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实际情况决定,室外有防雷的要求,机床附近有接地电压不同的问题,其他情况,用4线一般不会出问题 ...

两个设备都在一个柜子里,看来只需要4根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工作环境,还有距离啊。
如果车内4根就好了

都在一个柜子里,4根也没有出过问题
通讯线里本来有地线的,后来要换插头,我觉得不麻烦就都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具体情况再来问啦
现在这个是plc与触摸屏通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情况再来问啦
现在这个是plc与触摸屏通讯的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