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2482,DS18B20,STM32

楼主(2013-05-07):
单片机采用STM32f107,,使用DS2482驱动DS18B20读取温度,DS18B20采用的是寄生电源供电方式,读取温度值,温度超过60℃左右时读取的温度就会出现异常,但能够读取序列号。如果当DS18B20使用外部电源测试时,温度读取正常。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助!!!

网友A:
建议用示波器来看,这2种不同方式的通信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