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与非隔离电源疑惑

楼主(2013-05-07):
各位大侠,
  市电经过变压器后进行桥式整流,然后再降压,这是普通的线性电源的结构。由于这其中有经过变压器,因此和市电隔离了,整个输出成了一个“浮”地的。
  问题:
    1,输出为“浮”地,这样算不算隔离电源?
    2,是不是所有开关电源输出均为“浮”地,或者说市面上的那种200W左右的开关电源是否为“浮”地,即是否为隔离电源?
    3,能否把两个这样的开关电源接成正负两路输出电源?
    我看了下RCC是隔离的,前级和后级仅仅用变压器耦合,没有直接电器连接。公司的几个反激式产品也是隔离的。
  十分感谢!

网友A:
这种都是隔离电源
不晓得你是怎么理解这个叫"浮地"
其实这个地只是电源输出的参考地罢了
第三个问题 比如说2个独立的5V电源,4个节点 5VA 0VA 5VB 0VB ;0VA接5VB 以这个文参考地,那对应5VA为正5V 0VB端为负5V.

网友A:
非隔离电源:直接零火线过来,降压 以L N 为参考的电源.
典型的有阻容降压 及PI lnk306等

网友B:
LZ说的“浮地”不是我们通常说的浮地吧,是不是指和PE大地隔离,没有回路啊?猜测你是这意思。。。
个人认为输入和输出电气上隔离的电源就叫隔离电源,
木有理解你的“浮地”嘛意思,所以问题1不好参与讨论
问题2,开关电源是相对于线性电源的工作方式来命名的,有隔离有非隔离
问题3,隔离开关电源可以直接串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都是隔离电源
不晓得你是怎么理解这个叫"浮地"
其实这个地只是电源输出的参考地罢了

多谢大侠,
   我认为的“浮”地是指和前端输入没有电气关系,和大地没有关系,如同电池一样完全漂浮起来的。
   那这样市面上的开关电源也基本都是隔离的了(不包含内部接大地的),我用两个开关电源就可以构成正负电源了。
   貌似所有直流电源差不多都会是隔离的了?这非隔离电源貌似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说的“浮地”不是我们通常说的浮地吧,是不是指和PE大地隔离,没有回路啊?猜测你是这意思。。。
个人认 ...

多谢大侠,
   我指的浮是指,和大地以及输入的前级没有电气关系,如同电池一样。谢谢啊!请看下一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