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880模块与电话并联后产生很大噪音,求解答!

楼主(2013-05-07):
(无正文)

网友A:
捣鼓了半天终于能听到拨号的声音了
谁听到拨号的声音

但只要模块一摘机,与之并联的电话里就会产生相当大的噪音
先把话机拔了,单独调模块,完成之后再考虑结合在一起

拨号声音很小,交换机无法识别
幅度对DTMF的影响并不大,你要确认一下交换机无法识别是不是幅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