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3-05-07):
单片机上拉电阻作用(转自“雪中漫步”)
1. 场效应管的漏极开路门电路如下:

图中上拉电阻作用分析如下:
        管子导通或截止可以理解为单片机的软件时端口置1或0.
(1)如果没有上拉电阻(10k),将5V电源直接与场效应管相连。

        当管子导通时,  管子等效一电阻,大小为1k左右,因此5v电压全部加在此等效电阻上,输出端Vout=5v。
        当管子截止时,管子等效电阻很高,可以理解为无穷大,因此5v的电压也全部加在此等效电阻上,Vout=5v。
        在这两种情况下,输出都为高电平,没有低电平。
(2)如果有上拉电阻(10k),将5v电源通过此上拉电阻与与场效应管相连。

        当管子导通时,  管子等效一电阻,大小为1k左右,与上拉电阻串联,输出端电压为加在此等效电阻上的电压,其大小为Vout = 5v * 管子等效电阻/(上拉电阻+管子等效电阻)=5v *  1/(10+1) = 低电平。
       当管子截止时,  管子等效电阻很高,可以理解为无穷大,其与上拉电阻串联,输出端电压为加在此等效电阻上的电压,其大小为Vout = 5v * 管子等效电阻/(上拉电阻+管子等效电阻)=5v * 无穷大 /(无穷大+1) = 高电平。
        由(1)和(2),可以分析出等效电阻的作用。
2.   51单片机的P0口电路如下:

由1中的上拉电阻作用分析可知,需要在51单片机的P0口,加一个上拉电阻,加上后的电路如下:

网友A:
原来可以这样啊

楼主:
转自“雪中漫步”

网友B:
不错,受益匪浅!!!

网友C(2013-08-05):
学习上拉电阻,通过I/O口控制输出端的高低!不错!

网友D:
场效应管管导通电阻有那么大吗

网友E:
确实很好,受益匪浅,感觉在21IC上找这些问题讲解比在百度上好一点~~~更直接

网友F:
IO口一般都是上下两个MOS管控制的吧。一般MOS管的过流能力为20mA。
至于楼主说的MOS管导通电阻等效于1K,这点不是很赞同,举个例子,你用IO口去控制一个LED灯闪烁,IO口做低边控制。IO口低时,其电压就是0V。

网友G(2013-11-13):
引用 网友A:
原来可以这样啊

非门的原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场效应管管导通电阻有那么大吗

1k太大了吧,0.1欧姆好差不多

网友H:
这样理解容易**的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F:
IO口一般都是上下两个MOS管控制的吧。一般MOS管的过流能力为20mA。
至于楼主说的MOS管导通电阻等效于1K, ...

1K!!!!!的确大了点,表示不太认可。其实上拉电阻还起了保护的作用的,直接接电源的话,估计烧的七七八八了。在数电中,上拉电阻最小的取值就是根据管子能允许流过的最大电流去选取的。

网友J:
跟楼上观点一致!

网友K:
那可以加下拉电阻吗?

网友L:
确实帮助理解.

网友M:
恩的确容易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