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求推荐。。

楼主(2013-05-07):
使用6N139光耦来驱动,,使用常闭型的继电器(不上电的时候短路负载,从而保护负载),,但是在选择型号的时候,懵了,,,求推荐,,谢谢!

网友A:
需要的参数说一下,继电器电压,电流,功耗,是一组转换的还是一组常闭的,还有体积,这样才能给你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的参数说一下,继电器电压,电流,功耗,是一组转换的还是一组常闭的,还有体积,这样才能给你推荐。 ...

继电器上的电压最高不超过15V,电流不超过2.5A,,需要一组常闭型的,,,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电器上的电压最高不超过15V,电流不超过2.5A,,需要一组常闭型的,,,谢谢了! ...

继电器吸合电压呢?

网友A:
你可以去宏发的官网上找 这样更直观一些,或者去贵公司同类的里去找,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吸合电压呢?

这个我也不太懂啊,,只要能用6N139这个光耦驱动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太懂啊,,只要能用6N139这个光耦驱动就行,,,

你的光耦次级电压是多少?

网友B:
1M03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光耦次级电压是多少?

最大1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03继电器

这个继电器,都没有找到手册,,有没有更普遍一点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继电器,都没有找到手册,,有没有更普遍一点的呢?

我现在用的就是AXICOM的IM系列继电器中的IM03,用6N137驱动完全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继电器,都没有找到手册,,有没有更普遍一点的呢?

http://wenku.baidu.com/view/44776db265ce050876321316.html
这个文档是这一系列的参数介绍

网友C:
楼上发的好像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view/44776db265ce050876321316.html
这个文档是这一系列的参数介绍 ...

谢谢你,,这个数据手册有点复杂,,找不到管脚说明呀。。。:(

网友D:
光耦是无法直接驱动继电器,需要加多继电器驱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光耦是无法直接驱动继电器,需要加多继电器驱动。

光耦怎么不能驱动继电器呢,不过用个继电器不是更便宜吗?想不懂。如果用光耦去驱动可控硅不是更好,价格便宜。

网友E:
楼主,你都不知道你要控制负载工作电压,驱动电压是多少也不知道,另外功率是多少也没有说,别人怎么给你推荐呢?

网友D:
光耦的驱动电流不能驱动到继电器的,继电器的维持电流并不小,而且投切时的峰值电流光耦是抗不下的,用继电器根本就无需光耦,继电器本就起到隔离的作用。只需要MCU的IO接一三极管或者达林顿去驱动继电器。

赫赫,有达林顿输出的光耦,直接驱动一些小继电器还是很方便可靠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光耦的驱动电流不能驱动到继电器的,继电器的维持电流并不小,而且投切时的峰值电流光耦是抗不下的,用继电 ...

是啊,其实继电器用个8050或8550就可以驱动。光耦,就算是便宜的PC817都要一毛多,三极管才几分钱

网友F:
通常在有继电器输出的情况下是不需要光耦隔离的,在一些特殊情况,为了防止继电器触点间打火通过继电器线圈感应产生的干扰,会使用光耦在继电器与mcu中再进行一层隔离。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通常在有继电器输出的情况下是不需要光耦隔离的,在一些特殊情况,为了防止继电器触点间打火通过继电器线圈 ...

你这个隔离一点作用都没有,你继电器的驱动电源跟光耦的独立吗?那你需要多少路独立的电源来完成这个电路?成本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通常在有继电器输出的情况下是不需要光耦隔离的,在一些特殊情况,为了防止继电器触点间打火通过继电器线圈 ...

电源没有隔离,你N级光耦都没有用。

网友G:
单刀双柄的继电器总是一端常开一端常闭

网友F:
pa2792误会了,我哪里讲过电源隔离不隔离的事情了,我只是讲在有些情况下确实可以使用达林顿输出的光耦直接驱动小功率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