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WHPTC在USB3.0接口的保护应用

楼主(2013-05-07):
    USB3.0是现代数码产品常用的串行数据接口,不仅仅传输速度快、而且兼容USB2.0接口功能,在现代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台式机、新型电视机、数控设备、手机及平板电脑的充电器等等设备大量应用。也是现代数据接口的匹配标准,但USB3.0串行接口的内部DSP芯片以及电源处理电路很容易因USB口的外接设备短路而烧坏,,因3.0版本的USB口可驱动900MA的外部设备,其短路电流会超过5倍以上的电流值,所以必须对USB口进行过流保护,已确保其可靠性和稳定性。

在众多的过载保护方法中,我们建议应用WHPTC做USB3.0串行接口的保护是最佳的选择。

WHPTC又叫自恢复保险丝,是深圳万瑞和公司的专利产品,对高于设计的电流和温度同时具有保护限制的作用,其感测温度和电流变化的速度较快。当USB3.0口因负载过载、电流高于设计电流时,WHPTC会立即启动保护,限制电路的电流,达到保护USB3.0串行接口的内部DSP芯片以及电源处理电路目的,只有当切断电源或故障修复后,WHPTC自动恢复,不断电是不会恢复的,这就解决了温度降低而重复工作烧坏接口电路的潜在危险问题、同时又准确保护了接口电路及系统设备。这种应用WHPTC的方案比目前其他方法都好,只要一个元件,串联于小USB的电源线上即可。具体应用要求可到网站WHPTC.COM查看。

网友A(2013-11-07):
应该就是很多电路上的自恢复保险丝吧           这个方案很好      能起到对设备的很好作用

网友B:
我是做这块的  主要做泰科的  有需求 可以找我 电话  13713955850     WWW.HXCHIP.COM   深圳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