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谐振电路分析

楼主(2013-05-07):
1.图1,谐振点 LC取值,L大C小 或者 L小C大,对电路有什么影响?一般选择的原则是什么?
2.图2    Q=f/B,串接电阻能使Q变小,B增大。
3.图3    并联电阻能使Q变大,B变小。
4.图4    外接电容,对谐振频率、Q值有什么影响?

网友A:
3图3    并联电阻能使Q变大,B变小。

这句错了。

网友A:
4.图4    外接电容,对谐振频率、Q值有什么影响?

谐振频率当然要变低。对Q值影响,要看后来并联上去的电容损耗比原电容损耗大还是小。

网友A:
1.图1,谐振点 LC取值,L大C小 或者 L小C大,对电路有什么影响?一般选择的原则是什么?

谐振频率由LC之积决定,故可以L大一些同时C小一些,反之亦可。但需要注意,虽然谐振频率相同,L大C小和L小C大无论是谐振时还是偏离谐振频率时,阻抗是不同的。
一定范围内选择L大C小或者L小C大,一般从损耗(Q值)、对周围其它电路的影响、体积、重量、成本等因素综合考虑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图3    并联电阻能使Q变大,B变小。

这句错了。

如公式,  并联不是相当于电阻变小吗?

再仔细看看书。

网友B:
1.图1,谐振点 LC取值,L大C小 或者 L小C大,对电路有什么影响?一般选择的原则是什么?
并联谐振:L大C小,Q值低; L小C大Q值高。 与此相反:
串联谐振:L大C小,Q值高; L小C大Q值低。

哪有此事?不妨仿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图4    外接电容,对谐振频率、Q值有什么影响?

谐振频率当然要变低。对Q值影响,要看后来并联上去的电 ...

感谢老师解答。

对地接Cext为什么会使谐振频率变低呢,损耗比较就是通过电容的值计算的吗?怎么计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解答。

对地接Cext为什么会使谐振频率变低呢,损耗比较就是通过电容的值计算的吗?怎么计算呢? ...

两支CEXT电容串联,是一支电容,该电容与C并联,等于C的容量变大,故谐振频率降低。

至于Q值,可能稍稍变大(增加的两支CEXT质量好损耗小),可能不变,可能降低(当然就是增加的两支CEXT损耗更大啦)。

网友B:
串联谐振:Q=wL/r=1/wCr;  r是串联电阻。 L大C小Q值高.
并联谐振:Q=R/wL=wCR;    R是并联电阻。L小C大Q值高。
_________是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串联谐振:Q=wL/r=1/wCr;  r是串联电阻。 L大C小Q值高.
并联谐振:Q=R/wL=wCR;    R是并联电阻。L小C大Q值 ...

一般地说,不是。
串联谐振的串联电阻,并联谐振的并联电阻,往往不是电路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电阻,而是电感电容的损耗等效在电路中的电阻(电感的损耗一般比电容要大)。因此不可能改变L但不改变等效的R。

网友A:
一般地说,Q值是谐振时LC谐振回路所存储的能量(注意L中存储的能量与C中存储能量之和是常数)与一个周期所损耗的能量之比。
如果是同一支电感和同一支电容(都是有损耗的),先接成串联,然后拆开再接成并联,这两个LC回路,它们的Q值相同。

网友C:
谐振电路,把等效阻抗公式一写,不就可以分析参数对电路的影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