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2812 使用D/A转换器的直流电机的驱动和控制

楼主(2013-05-07):
有没有原理图,谢谢了

网友A:
首先直流电机的驱动如果使用集成的驱动模块的话  电路网上一大片   如果模块式的不够你的功率需求  那就最好使用分离元器件搭了  这样的电路一般很少有人分享出来  还有关于dsp的控制   代码还是要根据你的驱动接口来写  要么用2812的事件管理器来做  要么用IO口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