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电路中三极管导通之后是如何截止的?

楼主(2013-05-07):
请问三极管导通之后它是如何截止的?求详细解答,谢谢!

网友A:
按下开关,变压器有电流流入开关管的同时在上面的线圈感应出一个电压到开关管的基极,使开关管导通,导通后下面线圈内电压降低,同时在上面的线圈内感应出反向电压,使开关管截止,于是下面线圈的电压又上升,在上面的线圈内感应出电压使开光管导通,导通后下面线圈内电压降低,同时在上面的线圈内感应出反向电压,使开关管截止,于是下面线圈的电压又上升,在上面的线圈内感应出电压使开关管导通,导通后下面线圈内电压降低,同时在上面的线圈内感应出反向电压,使开关管截止,于是下面线圈的电压又上升,在上面的线圈内感应出电压使开光管导通,导通后下面线圈内电压降低,同时在上面的线圈内感应出反向电压,使开关管截止,于是下面线圈的电压又上升,在上面的线圈内感应出电压使开关管导通,导通后下面线圈内电压降低,同时在上面的线圈内感应出反向电压,使开关管截止,于是下面线圈的电压又上升,在上面的线圈内感应出电压使开光管导通,导通后下面线圈内电压降低,同时在上面的线圈内感应出反向电压,使开关管截止,于是下面线圈的电压又上升,在上面的线圈内感应出电压使开关管导通,导通后下面线圈内电压降低,同时在上面的线圈内感应出反向电压,使开关管截止,于是下面线圈的电压又上升,在上面的线圈内感应出电压使开光管导通,导通后下面线圈内电压降低,同时在上面的线圈内感应出反向电压,使开关管截止,于是下面线圈的电压又上升,在上面的线圈内感应出电压使开关管导通,导通后下面线圈内电压降低,同时在上面的线圈内感应出反向电压,使开关管截止,于是下面线圈的电压又上升,在上面的线圈内感应出电压使开光管导通,导通后下面线圈内电压降低,同时在上面的线圈内感应出反向电压,使开关管截止,于是下面线圈的电压又上升,在上面的线圈内感应出电压使开关管导通,

楼主:
导通之后下面线圈是上正下负,根据同名端,上面线圈也是上正下负,随着三极管导通加深,上面线圈感应出来的电压电流也越来越强,逐渐拉低基极电位,三极管截止。这不是这样的?

网友B:
基极绕组的同名端对调一下,LZ再分析

网友C:
变压器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极绕组的同名端对调一下,LZ再分析

基极绕组同名端对调之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加电之后,三极管开始导通,此时集电极绕组上正下负,基极绕组感应出上负下正的电压,给三极管一个正反馈,从而加快加深三极管的导通,导致集电极绕组饱和,基极绕组失去感应电压,基极绕组极性反转为上正下负的电压,使三极管截止,这样分析对不对?这样说来,原先的电路图同名端是不是画错了?请指教!

让你对调分析就是这个意思
你还别说,同名端真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