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种开发板(STM32直接连RGB总线屏的)

楼主(2013-05-07):
请问各位前辈谁知道哪里有卖这种板的。不带显示驱动,直接用STM32的DMA刷RGB总线

网友A:
现成的恐怕不好找,可以自己做,这样说不定还快点

网友B:
RAM不够的,加片SRAM的话那成本又划不来了,还是加个驱动器吧或者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