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 市电 自动切换控制装置 外包或采购

楼主(2013-05-07):
我有朋友 现在 想要 发电机 市电 自动切换控制装置 。大概十多台的量
功能要求:1:自动切换 发电机 市电
               2:市电停电 可以控制发电机启动(因为是在无人站点里面)
               3:当市电电力正常后,自动切换到市电,停止发电机工作
               4:检测发电机 的电压电流  有故障自动停机
               5:成本考虑  不需要屏幕 但是要有指示灯(三个:市电  发电  自动工作中)

以上是 大概的要求。如果各位兄弟能接,请联系我  qq:  1941502711

网友A:
除了4  其实的用几个继电器模块组合一下就好了 MCU也不用~~~~ 更有保障

网友B:
2楼想得太当然了,切换的时候必须要满足同相位才行。

网友B:
请问这个是三相电还是单相电?还有市电没有的时候设备靠什么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楼想得太当然了,切换的时候必须要满足同相位才行。

你也想得太复杂了;P   10年前就作出这东西来了,什么灯都不用,只管掉电时启动,有电时停机,附带邪恶的油量检测

网友C:
   2:市电停电 可以控制发电机启动(因为是在无人站点里面)
市电停电到发电机启动, 这过程长着呢, 这样的要求, 不可能同相位切换.

   3:当市电电力正常后,自动切换到市电,停止发电机工作
这个切换时间倒是有讲究. 如果做得好, 可以 "不断电" 切换.

网友D:
UPS + 发电机   实现不断电切换。

GOOG

网友E:
十多台,量不大,搜 “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