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三相四线电源加Y电容和X电容有什么用处?

楼主(2013-05-07):
三相四线电源加Y电容和X电容有什么用处,Y电容是否影响浪涌等级测试?

网友A:
加电容无非就是滤波和吸收噪声

网友B:
X电容的作用是用于差模噪声的抑制,Y电容用于共模噪声的抑制,这是他们的基本作用,无论是用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在三相四线的产品中,X电容对浪涌的测试基本没什么影响,但Y电容可以为浪涌提供一定的通路,所以只能是说Y电容对浪涌的测试还有一定的好处。

网友C:
所有能用Y电容的地方,都可以用X电容替换,反之则不行,具体看安规标准要求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有能用Y电容的地方,都可以用X电容替换,反之则不行,具体看安规标准要求吧 ...

Y电容的直流耐压比X电容高的吧,能否直接用X电容代替Y电容?

网友E:
就连Y电容都分电压等级不能乱用呢,更别说耐压小得多的X电容了

网友E:
话说过了EMC标准的电源还需要吗

网友F:
主要是EMC的考虑    X电容的作用是用于差模噪声的抑制,Y电容用于共模噪声的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