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下载失败:The idcode read from the device does not match the idcode

楼主(2013-05-07):
直接在iMPACT里usb下程序,一直都是成功的,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initialize chain成功 但是program时提示下面错误
INFO:iMPACT:583 - '1': The idcode read from the device does not match the idcode in the bsdl File.
INFO:iMPACT:1578 - '1':  Device IDCODE :        000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
INFO:iMPACT:1579 - '1': Expected IDCODE:    00000100000000101000000010010011

电缆新买了一个也不行,板子电源都正确,请问哪位知道原因呢 尝试了很多方法 还没解决 谢谢各位啦 帮帮忙

网友A:
没遇到过,帮你挺帖,呼叫猴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帮你挺帖,呼叫猴哥,

:handshake

网友B:
1.工程选用的器件型号和板子的型号不符

网友C:
程序选的芯片不符合?配置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工程选用的器件型号和板子的型号不符

不是的~  同一份代码什么都没改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选的芯片不符合?配置芯片坏了?

直接jtag下载 没有配置芯片

网友C:
TMS,TDI,TCK 这几个下载的关键信号的电平对不对,你FPGA程序选的芯片型号,和它自己读回来的型号对不对得上

网友C:
USB下载器是你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在别的板子上下是好的吗

网友D:
看起来像是芯片类型选的不对

网友E:
,很遗憾,帮不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TMS,TDI,TCK 这几个下载的关键信号的电平对不对,你FPGA程序选的芯片型号,和它自己读回来的型号对不对得 ...

TMS,TDI 3.3v, TCK怎么测呢  用示波器没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下载器是你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在别的板子上下是好的吗

下载器买的 在别的板子上没试过 不过以前在我的板子上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像是芯片类型选的不对

类型是对的  这个问题是突然遇到的 以前都没

网友D:
引用 楼主:
类型是对的  这个问题是突然遇到的 以前都没

如果芯片类型对的,那就是jtag时序乱了,你检查一下jtag电路有没有问题了。
Platform Cable USB II 和板子都重新上下电。

网友C:
TCK还是TDI是一上电就会有波形来着,如果你以前可以用,现在又不能用了,那应该是JTAG这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芯片类型对的,那就是jtag时序乱了,你检查一下jtag电路有没有问题了。
Platform Cable USB II 和板子 ...

电路没有改动过  有没有可能是什么元器件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CK还是TDI是一上电就会有波形来着,如果你以前可以用,现在又不能用了,那应该是JTAG这块的问题 ...

那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硬件电路元器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 二个星期了  老师说没找到问题的话新板子也不想去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如果芯片类型对的,那就是jtag时序乱了,你检查一下jtag电路有没有问题了。
Platform Cable USB II 和板子 ...

看来你是无所不精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看来你是无所不精啊

版主过奖了,用过的一般还是会知道,不过自己的知识结构还是很片面,有时候觉的知道这些真还不如不知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版主过奖了,用过的一般还是会知道,不过自己的知识结构还是很片面,有时候觉的知道这些真还不如不知道,[em: ...

谦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谦虚

太谦虚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硬件电路元器件坏了?

不排除,带电拔插的话会容易损坏。烧穿了管脚,这些管脚没和gnd短起来把

网友I:
板子和程序中芯片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排除,带电拔插的话会容易损坏。烧穿了管脚,这些管脚没和gnd短起来把 ...

谢谢啦~ 现在还是没有确定是哪的问题 不过新板子在制了 还是拿到新板子在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现在还是没有确定是哪的问题 不过新板子在制了 还是拿到新板子在看吧 ...

因为你之前一直能下,突然不能下了,我觉得是可能某次带电拔插下载线导致烧掉的原因。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之前一直能下,突然不能下了,我觉得是可能某次带电拔插下载线导致烧掉的原因。 ...

应该检查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之前一直能下,突然不能下了,我觉得是可能某次带电拔插下载线导致烧掉的原因。 ...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谢谢啦 硬件方面我不是很清楚 检查了下下载线的各个管脚也没什么问题,老师也没什么头绪等新板子制出来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检查一下啊

我不是很懂硬件电路 具体怎么检查也不是很清楚,老师看了下也没确定 ,现在就直接做新板子了 等新板子拿来在试试

网友J:
FPGA学习中,支持一下吧,不过帮不上忙,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谢谢啦 硬件方面我不是很清楚 检查了下下载线的各个管脚也没什么问题,老师也没什么 ...

嗯,有问题再讨论哈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很懂硬件电路 具体怎么检查也不是很清楚,老师看了下也没确定 ,现在就直接做新板子了 等新板子拿 ...

量电压等等情况,回读一些信息检查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嗯,有问题再讨论哈

嗯,是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J:
FPGA学习中,支持一下吧,不过帮不上忙,呵呵

你已经很友善了

网友K(2013-12-26):
我现在也出现了找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L(2017-07-04):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后来烧写了一遍flash,然后重启就可以了。烧写bit文件没再报过错误,我猜测可能是flash里没文件造成的。

网友M(2018-01-29):
就是连接问题,我重新连接cable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