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bsp FIFO接收中断漏数的疑惑,请给解释下,谢谢!

楼主(2013-05-07):
两个F2812 之间用Mcbsp通讯。出现通讯丢数的DSP程序存在两个中断设计:时钟计数器2中断和Mcbsp接收中断,中断不嵌套。丢数表现为一帧数据不定期不定位置的会丢一个16位的字。Mcbsp 的FIFO模式开通,通讯数据帧长小于16。若Mcbsp接收改为查询方式则没丢数现象。请教一下,不嵌套方式下接收中断丢数的原因确切是什么啊?

网友A:
恐怕是中断响应不够及时引起的吧

楼主:
Mcbsp接收中断是存在响应不及时的情况,可FIFO功能开着,应该不影响才对啊。而且查询收数也存在响应不及时情况,何以就没丢数呢。时钟计数中断允许中断嵌套时,收数正常好理解,可不嵌套就丢数,还是很疑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Mcbsp接收中断是存在响应不及时的情况,可FIFO功能开着,应该不影响才对啊。而且查询收数也存在响应不及时 ...

慢慢研究   帮不上你忙

网友C:
你的计数器2多长时间中断一次?Mcbsp完全接收数据需要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