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MSP430F5438A进行BSL下载?

楼主(2013-05-07):
对MSP430F5438A总是不成功,用的是买的USB装TTL串口BSL下载板卡,PL2303的芯片;下载软件用的利尔达的BSL下载软件,没找到MSP430F5438A,选的5438替代。用示波器量RST和test的引脚时序和TI的参考手册上的时序是一样的,用USB抓包工具也可以看到有向下发80,但是单片机就是没有反应啊,有没有人用过,求组啊。

网友A(2013-06-30):
没遇到过

网友B:
这个问题很严重的。

网友C:
你接口都对吗?

网友C:
上传你的原理图看看。

网友D(2014-11-17):
f5xx和f6xx的bsl下载一直都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案,因为这两个系列用户还不太多,而且这两个系列的BSL版本比较高,和以前的都不兼容,据我所知现在只有ti的一种烧录器可以,但是太贵了,要1000多

网友D:
如果那位高手有更好BSL的下载办法,望分享一下!!qq 2227056596  谢谢

网友E:
这个我暂时还没用到的,就用最简单常用的jtag的吧。

网友F:
我遇到的类似的问题,以前一直是用5438的,用利尔达的烧写器提供JTAG和BSL都是烧写,这次更换为5438A,仿真器可以下载仿真,但用烧写器无论是通过JTAG还是BSL都不能下载程序,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