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池内阻检测方法

楼主(2013-05-07):
哪位大侠有检测电池内阻的方法,发上来看看???谢谢!!

网友A:
大概是这个意思。

网友B:
电流跟电压抬升的关系,有这样测过镍氢的直流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这个意思。

楼主是做什么的

网友A:
我以前做测试测量的。也做过一次汽车蓄电池内阻测量。上面那个文档是最初百度用来了解概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做测试测量的。也做过一次汽车蓄电池内阻测量。上面那个文档是最初百度用来了解概念的。 ...

那最后你们是怎么做的,能发上来共享一下么,不同的测试方法阻值不一样

设计材料都归档到前公司服务器了。况且共享其它公司产品是不对的。

网友C:
下载一个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如果是大批量的,用专业仪器吧,有内阻测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