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可控硅触发电路---故障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07):
应该是100R阻值太小,或者功率太小。你换一个大一点的试验一下。

网友A:
比如电流从UI流进UO的话,

那么请考虑一下100R的耐压和功率。如果选用1206的话,那么其耐压只有200V,功率只有0.25w。

网友B:
这是驱动双向可控硅的电路, 不要用来控制单向

楼主:
这是单向可控硅控制典型电路,不会错吧?还有电阻换大还是不行,不接电机就可以,输出有电压,接上电机还是这样烧坏,求解??

网友C:
如果触发不成功,则电阻必烧

网友D:
驱动电压是多少啊?

楼主:
单向可控硅参数

网友C:
检查一下硬件焊接,看看管脚是否错了。

网友E:
换个100W灯泡负载试试
可能可控硅脚错了

网友F:
哈!…可笑!…第一:听四楼的指导!双向可控硅才是正宗!单向可控硅不是用在这里地:第二:烧电阻还有个原因:其中有个可控硅未导通!此时流过电阻的是“直流”!而且电流非常大!…哈哈!知道用单向可控硅的可悲的结局了吧????…      人们设计产品是有它的道理地!你还不服气????

网友C:
其实,双向和单向可控硅都可以,关键是电路要正确,接线要正确。
双向可控硅会更简单一些。
有时候,你只提供前端仪表,可控硅模块是客户自己购买的,如果人家原来是单向可控硅,那你也必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