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 I2C模块使用技巧

楼主(2013-05-07):
     详细介绍了PSOC3中I2C总线和LCD模组的工作原理及其使用方法。

网友A(2014-03-31):
您好!咨询你个问题,
     unsigned int x,y,z;
     double angle;
     I2C_Start();
     LCD_Start();
     Init_HMC5883();
    while(1)
    {
    Multiple_read_HMC5883();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x=BUF[0] << 8 | BUF[1]; //Combine MSB and LSB of X Data output register
    z=BUF[2] << 8 | BUF[3]; //Combine MSB and LSB of Z Data output register
    y=BUF[4] << 8 | BUF[5]; //Combine MSB and LSB of Y Data output register
    angle=atan2((double)y,(double)x) * (180 / 3.14159265)+180; // angle in degrees
    angle*=10;
    Display(angle); //计算数据和显示
}
这个数学计算在单片机上计算正确,在PSoC3上总是计算错误,是什么原因呢??希望得到您的帮助,谢谢您啦!

网友B(2016-04-19):
引用 网友A:
您好!咨询你个问题,
     unsigned int x,y,z;
     double angle;

可以设置输出调试,如用串口把x, y, z, angle的值输出,再比对下。或许运算符优先级有关吧!

网友C(2017-05-19):
有没有psoc4 的I2C资料,最好有个小例程什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psoc4 的I2C资料,最好有个小例程什么的

PSoC345的IDE,PSoC Creator就有自带PSoC4的I2C例程的

网友E(2020-04-22):
有模拟IIC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