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流电源线上防220v误接

楼主(2013-05-07):
如上图,是我们产品中一个可选功能,S1开关是两个接线端子,客户把两端子短接就可以使用电池了(输出电流大概800mA),电路要求s1两端误接交流220v也不影响内部电路工作
于是我加了如上图的自恢复保险和tvs,做实验时,我选PTC:SR250-600,tvs:SMBJ6.8CA,在面包板上直接搭的上图电路(没敢在产品上试),结果PTC和TVS全烧了,且PTC还起火了,
请各位大侠,帮小弟看看,我这个保护电路对不对,以及参数怎么选,如果不对的话有没有可解决方案(公司对成本非常敏感,所以所选器件尽量成本低些)

后来查了才知道SR250是PTC最高可接受250v,SR250-600扛不住交流220v直接短路,想换个更高电压的手头上没有,不过如果选高电压大电流的PTC的话估计也不好找,价格应该也很贵

大家有没有好的廉价的方案介绍个?

网友A:
这个想法很实用。为什么不用玻璃保险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想法很实用。为什么不用玻璃保险管呢?

试了,不行啊,保险丝没坏,tvs先挂了

网友A:
用两个二极管反向并联,替代t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二极管反向并联,替代tvs。

那开关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A:
把正向的那个移到开关的左边。

网友B:
开关上要求通过大电流,又要求可以误接220V,还要求低成本,难呀!

网友C:
本图根本行不通
设计思路:使用高速保险丝,12V的负载端并联一个可控硅,当接220V时,电压肯定会超12V,可控硅的触发电压设置为15V,可控硅一动作线路电流很大,保险丝动作,保护其他设备,这里关键就是反映速度

楼主:
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D:
TVS 是要接地的,另一端接要保护的线路。PTC耐压要够,在RVS之前。简单说,你现在的图,TVS接12V电池的一端接地,PTC换耐压够的就可以了。

网友E:
示意图再完整一点

楼主:
经过试验 我觉得我上面电路是不行的,PTC是慢速器件,tvs是快速器件,接上220v,PTC还没反应,TVS就挂了,望高手给推荐个电路,小弟不胜感激啊

网友F:
可以用继电器保护吗?如果可以就把PTC换成继电器常闭,然后TVS用双向光耦检测220信号,驱动继电器动作。大约20ms保护时间。不知道能满足要求不?

网友F:
其实你的图中如果将PTC换成压敏的电阻,TVS换成两个颠倒并联二极管也可以。参考电视机的消磁电路!

网友G(2014-08-17):
虽然我是做 PTC  的  但感觉 这样做 不行

楼主 再试试 啊

line 电压  用的 PTC  型号 在附件 请查看 ,  泰科的   ,里面 没有 ,别人就更没有了

CATALOG PAGES FOR POLYSWITCH LVR.pdf

网友H:
方法很简单,让你后面的用电设备能忍受220V交流的输入不就行了。
后面的电路不直接接通,而是用一个继电器控制,继电器先判断电压,是12V那么接通,不是12V,不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