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操作系统的问题、ARM芯片差异问题

楼主(2013-05-07):
1、不同CPU(如32位)的电脑为什么可以安装同一个操作系统?但是不一样的ARM或不同的嵌入式硬件平台要移植操作系统就要进行改动呢?

2、使用过不同型号的ARM芯片的大神请回答:不同型号的ARM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如C语言编程上)如果我现在看一本讲2410的书,最后要开发AT91芯片,需要注意哪些有差异的地方?

最后吐槽一下:ARM如果能统一下操作指令,就像51一样经典,那我们学习就容易多了~~~

网友A:
1、不同CPU(如32位)的电脑为什么可以安装同一个操作系统?但是不一样的ARM或不同的嵌入式硬件平台要移植操作系统就要进行改动呢?
我用的三星的、atmel的、TI的arm都是一样的操作系统,只是可能需要打上相应的补丁(每个公司都有其相应的补丁,如果没有一般都是已经加在最新版的内核中了),另外X86架构兼容性更差,只不过不让你看到罢了。

2、使用过不同型号的ARM芯片的大神请回答:不同型号的ARM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如C语言编程上)如果我现在看一本讲2410的书,最后要开发AT91芯片,需要注意哪些有差异的地方?
根本没有差别,至少我不觉得有什么差别。顺便说一句,你看的是2410的话,vivi的部分可以不用太在意,现在普遍使用的是uboot。

最后吐槽一下:ARM如果能统一下操作指令,就像51一样经典,那我们学习就容易多了~~~
arm的操作指令一直就是统一的

网友B:
内核(core)没有区别,但是外设(peripheral)资源还是差异蛮大的

网友C:
也不能说内核没有区别, ARM7, ARM9, CM3 还是有点区别的.
操作系统当然要稍作改动.
当然, 如果厉害的操作系统, 自己识别什么内核, 自动采用相应的代码, 就不用用户去动脑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同CPU(如32位)的电脑为什么可以安装同一个操作系统?但是不一样的ARM或不同的嵌入式硬件平台要移植 ...

(⊙o⊙)受教了。那在一个硬件平台上如何移植linux?难度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能说内核没有区别, ARM7, ARM9, CM3 还是有点区别的.
操作系统当然要稍作改动.
当然, 如果厉害的操作系 ...

PC的操作系统就是这种厉害的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o⊙)受教了。那在一个硬件平台上如何移植linux?难度在哪?

就现在的情况来说毫无难度,只要一份操作文档,不管你基础如何,半个小时搞定。
当然,话又说回来,虽然搞定了,但你也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的操作系统就是这种厉害的咯?!

PC的话,linux的有ubuntu和fordo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现在的情况来说毫无难度,只要一份操作文档,不管你基础如何,半个小时搞定。
当然,话又说回来 ...

这么牛X?!!!!
大神就是大神啊,说的轻松。估计我看几天书都还是云里雾里~~~
其实我觉得先会做,后理解也是不错的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现在的情况来说毫无难度,只要一份操作文档,不管你基础如何,半个小时搞定。
当然,话又说回来 ...

这样的系统能顺利工作么?!驱动怎么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系统能顺利工作么?!驱动怎么搞定....

系统当然能正常工作。
驱动还是的靠你自己搞定。
有一份指导文档是关键

网友D:
ARM7是冯诺依曼架构的;ARM9和ARM11属于哈佛架构,A8属于Cortex系列架构的。跑操作系统与IC的主频有关系,像2440跑Android就很困难,A8就很顺畅,当然Linux就不用说了。

网友A:
楼主,我还是想提醒你一下,我说的毫无差别只是不想打击你的信心,毕竟你只是做一个毕设而已,不用知道的这么多,照着文档去做,原理图尽量照抄,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网友A:
对了,我上次发的网页今天能上了,快去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还是想提醒你一下,我说的毫无差别只是不想打击你的信心,毕竟你只是做一个毕设而已,不用知道的这 ...

恩了解了,谢谢你的好意哈~~
我现在就是要先模仿别人,了解过程建立信心。以后再搞清楚其中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