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柜排布是否有规范

楼主(2013-05-07):
大家好:
我现在要设计一电气机柜,里面有显示电流电压的表头,有指示设备状态的指示灯,有控制电源饿空开漏电浪涌器件,包括总开关和分开关,还有UPS等设备,请问一下,这些东西在柜中的排布顺序是否有标准可以依从。

网友A:
可以看一下国标
GB50054-95低压配电柜设计规范

楼主:
谢谢!里面主要是对电气走线之类的要求,没有一般设备的位置排布要求,您还知道有啥标准吗

网友B:
这个每个企业都有一定的标准,但关于里面设备的位置排布,除了一般的要求,比如强电与弱电分开,。。。。

网友C(2013-06-06):
首先要看国标,然后自己做的时候必须做到强弱分开,否则后期调试的时候的干扰让人崩溃的。LZ以为呢?

网友D:
还要做到操作和使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