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电路如何处理?

楼主:
在CPU上电启动期间内,是不能输出WDI信号去清狗的,而外部硬件看门狗是一上电就开始工作的,CPU的启动时间一般在一两分钟,而看门狗的定时器只有1.6s,超过这个时间不清狗就会输出复位信号对CPU进行复位,如果这样的话,CPU就会每隔1.6s重启一次,不能正常工作,如何规避这种问题的?
或者说,在程序还没下载到FLASH中的时候,看门狗上电就会工作,没有程序启动,就不可能喂狗了,那如何处理呢?

网友A(2013-05-07):
“CPU的启动时间一般在一两分钟”
哪有这么长时间?

楼主:
CPU的启动时间一般在一两分钟,这个不是关键,关键是启动时间肯定大于两秒,没有时间喂狗,看门狗就会复位。

网友B:
兄弟,对政府的监管也要政府许可了才行呀。你以为,你说监管都监管呀。 还有兄弟,凡事自己多去看看书嘛

网友C:
兄弟,这绝对是自己设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对政府的监管也要政府许可了才行呀。你以为,你说监管都监管呀。 还有兄弟,凡事自己多去看看书嘛 ...

硬件看门狗要什么条件?好像是上电就工作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看门狗要什么条件?好像是上电就工作吧。

看门狗芯片不是上电就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芯片不是上电就工作的。

那触发它工作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触发它工作的条件是什么?

仔细看看该看门狗芯片的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该看门狗芯片的datasheet。

我看过了,真没写这块的,我看时序图,反而觉得是上电就工作。
我看的型号是ISL88013.

时序图

时序图

网友D:
楼主选择的看门狗不通用啊,最常用的是706,早期是MAX706的天下,现在光通信市场绝大部分是SGM706等型号。这个芯片的WDI脚,当给高阻态或者浮空时是不启动看门狗计时的,这样就可以等主芯片上电复位完毕,然后再给确定的高或者低信号才可以启动看门狗计时器。高阻态或者浮空很好办,相接的I/O口配置下就可以了。
另外,溢出时间是很大一个范围,典型值是1.6s,但喂狗时间一定要以最小溢出时间为考量,通常最小时间都是1s,给900mS,余留足够安全。这个地方,深圳某个龙头大公司用SGM706已经犯过两次错误了,一次喂狗时间设置在了1.6s,一次是系统在处理某个功能时有1.3s没有给喂狗信号,都造成一定比例的看门狗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选择的看门狗不通用啊,最常用的是706,早期是MAX706的天下,现在光通信市场绝大部分是SGM706等型号。 ...

谢谢哈,我明白,但很多芯片上电复位有个初始化状态,是PU或者PD的,在上电之后,系统还未起来的时候,是没法设置IO口高阻状态,所以是否可以理解这个时候看门狗开始工作呢?我选的这颗芯片带有51S的启动时间,能解决上电喂狗的功能。但感觉51S还不够,有时候下载程序,时间更长。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理解有问题?
我在搜资料的时候发现ST有一款(STWD100),带EN功能脚的看门狗芯片,不知道能不能解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