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c烧写程序,上一个程序会对下一个程序产生影响?

楼主(2013-05-07):
我用的stcisp烧写软件,芯片是stc80c52
烧写完A程序,改动一下,A变为为A2,重新烧写,显示器还是显示A程序
烧写完A,再烧写B(够大),再烧写A2,就显示A2了
是不是软件设置哪里有问题,两个芯片都如此

而且B程序要和A差不多大才行,B程序小了,还是显示A
感觉是第二次烧写时,前次程序未完全擦除

网友A:
不会吧,STC烧写前会先把FLASH全部删除的

网友B:
不是会自动擦除吗??

楼主:
我把“flash区一并删除”点了“yes”的

楼主:
关单片机-选文件-下载-开机

网友C:
烧完之后要复位一下

楼主:
还是原来那个样子,at89s52就不会,不过at89s52烧写慢的多

网友D:
有一个勾没有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勾没有打

哪个勾没打啊

网友E:
你的那个钩只是擦出数据FLASH,无法确定是否在下次下载前完全擦除代码区域,有可能原来有些代码没擦掉,然后你程序跳到了没擦除掉的部分,检查下你的程序。
另外,不知道你那个东东能不能仿真啊?只要仿真了调一下不就真相大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