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试时ICD3比PICKIT3感觉流畅、爽快多少?

楼主(2013-05-07):
现在用PICKIT3对PIC16F1823进行调试时候,总是觉得没有IAR下跑起来流畅。因为接下来的项目需要用PIC24HJ256,
请教用过ICD3的诸位:调试时用ICD3比PICKIT3感觉流畅、爽快多少?

网友A:
现在在用ICD3  没用过PICKIT3 所以没法比较
感觉在线调试也就那样吧 好用就是了

网友B:
打算淘宝一个PICKIT3

楼主:
兄弟,是不是淘宝一个后比较一下结果,然后告诉我?;P

楼主(2013-07-04):
“调试时ICD3比PICKIT3感觉流畅、爽快多少?”
用PIC的大虾们,献身啊!

楼主:
这是在其它网上找到的。
说是“除了编程下载快以外,其它地方差不多”. 说得对嘛?
本来一直用ICD3,这两天赶活晚上在家里加点班。
先试了下山寨版的ICD2,连接偶尔就出问题了,编程速度也很慢,输出的LOG信息也让人不舒服;于是换用了128元买来的原装PICKit3(第一次用),给人意外的惊喜:除了感觉编程速度稍逊于ICD3外,其他基本没有感觉差的地方(当然肯定是有区别的),比之于1000多元的ICD3,实在是高性价比。

网友C:
对于PIC16来说,不管是调试还是编程基本没有区别。

在调试PIC32时,建议使用REAL ICE,在调试PIC24时,建议优先选择ICD3

网友:
ICD3的速度会比PICKIT3快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PIC16来说,不管是调试还是编程基本没有区别。

在调试PIC32时,建议使用REAL ICE,在调试PIC24时,建 ...

非常感谢版竹!:)

网友D:
PICKIT3硬件调试不支持软件断点,硬件断点只有一个,调试不太方便啊,其它没什么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