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电源mos管漏极波形是否正常

楼主(2013-05-07):
如题,之前此点波形更差,过冲的厉害,还有震荡,已调整RCD参数,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图中圆圈中的尖峰是否正常,能否采取什么措施消除?

网友A:
正常,在变压器上下功夫,减小漏感,可降低尖峰。
调整RCD也可以进一步吸收,但是损耗加大,结合MOS耐压权衡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