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波信号电平转换

楼主(2013-05-07):
小弟最近做一个小实验,遇到点问题,希望坛里的大侠指点指点:
如何将一个频率为3Khz的高电平为24V,低电平为0的方波信号转换成一个±12V,或者±10V的同频率的方波信号。最好有现成的芯片推荐。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OPA551 构成加法器 24V方波进入,叠加-12V 出来就是正负12V 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A551 构成加法器 24V方波进入,叠加-12V 出来就是正负12V 方波

谢谢

网友B:
用比较器。或三级管组成的模拟电路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