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SSD1963的请帮忙给指点下!

楼主(2013-05-07):
水平周期寄存器的设置(0xB4)
HT
HPS
HPW
LPS
垂直周期寄存器的设置(0xB6)
VT
VPS
VPW
FPS
中的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A:
给你一段例程 800x480 的屏.   至于为什么这么设置, 找 SSD1963 的手册研究一下吧

#define                LCD_HDP         799
#define                LCD_HT                1000
#define                LCD_HPS         51
#define                LCD_LPS         3
#define                LCD_HPW         8

#define                LCD_VDP         479
#define                LCD_VT          530
#define                LCD_VPS         24
#define                LCD_FPS         23
#define                LCD_VPW         3

        LCD_WriteCom(0x00B4);        //HSYNC
        LCD_WriteRAM((LCD_HT>>8)&0X00FF);  //Set HT
        LCD_WriteRAM(LCD_HT&0X00FF);
        LCD_WriteRAM((LCD_HPS>>8)&0X00FF);  //Set HPS
        LCD_WriteRAM(LCD_HPS&0X00FF);
        LCD_WriteRAM(LCD_HPW);                           //Set HPW
        LCD_WriteRAM((LCD_LPS>>8)&0X00FF);  //Set LPS
        LCD_WriteRAM(LCD_LPS&0X00FF);
        LCD_WriteRAM(0x0000);

        LCD_WriteCom(0x00B6);        //VSYNC
        LCD_WriteRAM((LCD_VT>>8)&0X00FF);   //Set VT
        LCD_WriteRAM(LCD_VT&0X00FF);
        LCD_WriteRAM((LCD_VPS>>8)&0X00FF);  //Set VPS
        LCD_WriteRAM(LCD_VPS&0X00FF);
        LCD_WriteRAM(LCD_VPW);                           //Set VPW
        LCD_WriteRAM((LCD_FPS>>8)&0X00FF);  //Set FPS
        LCD_WriteRAM(LCD_FPS&0X00FF);

楼主:
谢楼上!
不知你这是哪款屏的参数?要用你这款屏的手册和我的屏的手册对比可能会看出原因来。

网友B:
看你屏的DS上都有写的 改下参数就行了

楼主:
我的屏上参数没有写HPS LPS VPS FPS参数

网友C(2015-03-18):
你好,我刚买了一个SSD1963驱动的5寸显示屏,不知如何下手去用,我应该先干吗?还有硬件图如何接?希望您能够回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