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基本知识求解?

楼主(2013-05-07):
铝电解电容:
1 耗散因数tan δ:是等效串联电阻与等效串联线路里容性电抗成分的比值.
2 其电容能量:E=(1/2)*C*V*V
问题1:
电容的能量:全部是由电容容性电抗成分形成,称为电容的有用功。
损耗能量:是由其电容内阻消耗的,称为电容的无用功。
相当于损耗因数=损耗能量/电容的能量。
是否可以如此理解?

问题2:
1 如果电容的能量增加了,在其V不变的情况下,是不是只能说明是因为电容容量变化了啊。

请大家帮忙解答下。

谢谢啊----------------:) :) :)

网友A:
这俩问题一定要分开谈:
1.a,损耗角正切tan δ,不叫“耗散因数”
  b,你表述的“有用功”和“无用功”有点乱
  c,在一定交流电路中,tan δ=有功P/无功Q
2.静电能量你说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俩问题一定要分开谈:
1.a,损耗角正切tan δ,不叫“耗散因数”
  b,你表述的“有用功”和“无用功”有点 ...

1 损耗角正切tan δ,有时也叫做DF(Dissipation Factor)
2 我得出的概念是因为:损耗角正切tan δ的定义得来的。
  2.1 电容能量E=(1/2)*C*V*V即是电容的有效能量。
  2.2 无用功:即使电容自身消耗的
  2.3 总能量=电容能量+无用功
3 我可能又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我其实只是想知道,如果电容能量增强,在电压V条件不变的情况,是因为
  C变化了,还是因为DF减小。想弄明白这两个能量的概念,我自己理解的是否正确。

4 针对您的C,是否笔误,还是我自己理解不到位。我个人认为应该是:tan δ=无功Q/有功P

网友A:
楼主喜欢葫芦茄子搅一块儿:P
1. 也行,tan δ叫耗散因数,DF就叫损耗角正切罢
2. 不光是葫芦茄子,黄瓜也搅进来了
3. 偏离电工基本原理的“复杂化”,只能使自己更加不能理解
4. 我仔细看了下,C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喜欢葫芦茄子搅一块儿
1. 也行,tan δ叫耗散因数,DF就叫损耗角正切罢
2. 不光是葫芦茄子,黄瓜也搅 ...

嗯啊,教训的是,我个人是存在总喜欢大杂烩毛病。
所以,我仍然是不明白。
所以您多费心了,推荐下下资料贝,我自己再去琢磨;P

网友A:
要么你是小女孩要么就不很适做技术:)
所有电工基础都有讲,不必刻意寻求
这里只强调2点:1. 概念要严谨;2. 先把“静电”和“交流电路”分清楚
祝你学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