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隔离电源被非隔离应用后产生的悲剧

楼主(2013-05-07):
      隔离小功率电源模块的非隔离引用,就会导致电源的损坏,即使电源在这种瞬态浪涌冲击中侥幸正常,那么后端的负载部分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异常现象,这是整机设计工程师非常头疼,具体原因见下面分析:
      隔离电源的非隔离应用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一是当进行共模浪涌试验时候,共模线-地之间的浪涌冲击就会变成隔离电源模块原副边之间的耐压,对于各种工业、电力、轨道交通等对于产品可靠性要求非常苛刻的应用环境,线-地之间会按照4KV的浪涌等级进行试验,大多数行业对于电源的隔离度都是按照3KV的要求或者更低进行设计,而且浪涌试验瞬间电流非常大,这样电源模块就难逃损坏,只有医疗等特殊行业的隔离度才会设计在4KV,但是此时的隔离电源需要牺牲体积、成本等。
      第二个问题是当输入端存在瞬态脉冲等各种杂波干扰信号时候,隔离电源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后端负载作用,但是非隔离应用之后,输入端的所有干扰信号都会原封不动的传输到负载端,会到导致整个系统产生异常甚至瘫痪。
     上面这则应用经常会受到各种质疑,一般会以某国际知名品牌的整机设计为例,告诉我们市场上面很多这种应用,当然这种确实是存在。那么这种应用在什么情况下不会产生异常呢?对于电力系统非常发达的地域,他的电网已经可靠,同时电网的负载的电磁干扰已经非常理想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另外这种应用可能会在负载端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设计成本来避免输入端的瞬态干扰的时候,非隔离应用也不会有异常;
      那么,如果隔离电源在应用过程中一定要进行输出Vout-连接到PE端,通过电容(小于1nF)将这两个端子进行连接,这样设计保证了客户特殊使用要求的同时,对于上述问题也能够有效的规避。
      总之,从可靠性的角度来说明,这种设计是非常不提倡的。

网站图片不好上传,减小了图示说明,悲剧!

网友A:
学习一下,隔离当作非隔离来使用,在常规情况下还会出现输出端的噪声略微增大的情况出现。

网友B:
好帖,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用过,在环境很稳定的时候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很多出口设别经常看到非隔离应用,主要还是他们电力环境好,国内没法比

网友D:
不错  为了方便省事  我们一般都这么应用,现在终于清楚,原来。。。多谢  哈

网友E:
学习了就需要回帖的啊,同志们!

网友C:
楼上的楼上头像很诱人

网友F: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学习!

网友G:
看看先   感觉还不错  谢谢斑竹

网友H:
电容岂不是容易被击穿了?

网友C:
Y1的耐压值差不多有8KV,应该不会存在击穿的问题吧

网友I:
以后设计中肯定要注意的。

网友I:
谢谢您的资料。

网友J:
分析的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K:
我接个大电阻能不能解决该问题呢,或者还有什么隐患呢?

网友L:
学习了。我记得公司以前都是这样用,产生一个负电源。
幸好没坏过。

网友M:
以前没有考虑这么多的东西的。

网友M:
学习了,谢谢分享经验的。

网友N:
很多都是用一个小功率的隔离电源产生负电压给运放正负供电,这种应用有什么隐患?

网友O:
七楼过滤了!…

网友O:
哈!…搞错了…十楼:喂!说你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