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式示波器FLUKE 97的LCD缺线如何解决?

楼主(2013-05-07):
手上有一个手持式示波器FLUKE 97,现在在LCD的右边,竖着缺了1条显示,请问各位大侠是否有办法修好?谢谢

网友A:
拉开来擦导电胶。。。

网友A:
导电胶的接触不良造成的可能性较大,可以送回原厂修

要是图便宜的话就自己拆开弄一下~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电胶的接触不良造成的可能性较大,可以送回原厂修

要是图便宜的话就自己拆开弄一下~也很方便~ ...

谢谢!

撕开导电胶时候切忌要用记号笔在边沿部分做点小记号,以免装上去对不齐,因为导电胶你是看不见里面走线和pa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