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问s3c2440.h头文件中这句话的含义,直接说功能吧

楼主(2013-05-07):
#define bCLKCTL(Nb)        __REGl(CLK_CTL_BASE + (Nb))
这里的__REGl做什么用

网友A:
直接找定义吧。

#define __REGi(x) (*(volatile unsigned int *)(x))

网友B:
没源码看,应该是一个寄存器的宏定义

网友C(2013-08-06):
而且这个值还是可能随时变化的。

网友D:
"这里的__REGl做什么用"

就是一个宏定义, 应该是一个寄存器表示方法,你看下这个宏在哪里定义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