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三级管基极电流回路在哪?

楼主(2013-05-07):
当有光照射时,入射光在基区激发出电子空穴对,形成基极电流。
我想请问一下,光电三级管的基极是空的,那它形成的基极电流的回路在哪呢,是怎么流的呢?

网友A:
你怎么知道基极是空的?难道你看它的图形是空的就说它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基极是空的?难道你看它的图形是空的就说它是空的?

讲讲吧,我是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讲讲吧,我是不懂

其实基极不空,在硅片上做一条回路是很容易的事情。只是图形符号不必要画出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基极不空,在硅片上做一条回路是很容易的事情。只是图形符号不必要画出来而已。 ...

可我们使用的光电三级管都只有两个引脚啊

楼主:
入射光在基区中激发出电子与空穴。在基区漂移场的作用下,电子被拉向集电区,而空穴被积聚在靠近发射区的一边。由于空穴的积累而引起发射区势垒的降低,其结果相当于在发射区两端加上一个正向电压,从而引起了倍率为β+1(相当于三极管共发射极电路中的电流增益)的电子注入,这就是硅光电三极管的工作原理。
以上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这是不是说明光电三级管基极电流并没有形成回路?

网友B:
这么难理解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难理解么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中生有,无稽之谈!

您能细说说么

网友C:
三极管,包括光电三极管,有两个pn结。光电三极管,无非是集电结对光敏感,还是发射结对光敏感的问题。现在一般认为是光电三极管发射结对光敏感,其实是错误的。为什么说它是错误的,因为解决不了stanwu楼主的疑问——光电三级管基极电流回路在哪?
任何电流都有闭合回路,否则不可能持久地流下去。光电三级管基极电流也应该有闭合回路!

9楼画个“局部电路”,你懂么

网友D:
是电路设计,不是元器件设计.是工科,不是理科.

他是工科不懂,理科不精
但是不可否认,电路设计建立在元器件设计基础上,工科建立在理科基础上。

网友B:
13楼就是照着9楼画的,不过是把供电源补齐了

网友C:
回复Lgz2006:“9楼画个“局部电路”,你懂么  发表于 2013-5-8 12:11 ”
那个局部电路,本友都画了几十年了。形不成闭合回路,根本走不通,早当垃圾丢在一边去了。
谁知道还有人把别人丢弃的垃圾当宝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3楼就是照着9楼画的,不过是把供电源补齐了

你把9楼的图补齐电源试一试来!

13楼是基于集电结对光敏感,9楼是基于发射结对光敏感,根本不一码事儿。

网友E:
17楼贴图与13楼互为佐证,很好。maychang再对本友说三道四,很坏。maychang当老师,应该带好头。

网友A:
其实大家都对了,只是表述的角度和方式不同:
maychang:等效法形象的说明了管子的功能。
2006: 简易画图法,(虽看似电流从基极流到射极,源头谁都知道是从VDD来的)
百川:电流回路在晶体硅片微电子设计中。
舌战群雄:将以上三者的画全了而已。

“舌战群雄”,找乐子,大家一起乐,very good!

网友E:
9楼何时说过“光电三极管发射结对光敏感”了?
10楼说“无中生有”,自食其言去吧。

网友B:
看看13楼如何抄袭9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9楼何时说过“光电三极管发射结对光敏感”了?
10楼说“无中生有”,自食其言去吧。 ...

8楼引用的“入射光在基区中激发出电子与空穴。在基区漂移场的作用下,电子被拉向集电区,而空穴被积聚在靠近发射区的一边。由于空穴的积累而引起发射区势垒的降低,其结果相当于在发射区两端加上一个正向电压,……”不是说光电三极管发射区对光敏感又是说什么呢?
看看哪些个关键词:基区、发射区……,发射区势垒,不就是发射结势垒吗?
就连小孩子都理解了,maychang老师,您呢?

8楼红色字部分没有错误,舌丑错误理解为发射结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13楼如何抄袭9楼的

9楼9点回帖,13楼12点回帖,倒是差了不到3个小时。可是六老哥子您看看13楼多少插图多少文字?六老哥子您自己来,或者您去找一个人,假若一开始对此没有任何积淀,谁能在这不到3个小时之内画出那么多图,码出那么几百个方块字? 您讲这不着边儿的话,真是掉您自己的大架子!
告诉您,那些图那些文字,其实几年前早就准备好了。

网友B:
***,别以为咱夸你文采好,你就连中文都不懂了
1. 入射光在基区中激发出电子与空穴——敏感区在此
2. 电子被拉向集电区——在外电路作用下将形成光电流
3. 空穴被积聚在靠近发射区的一边——发射结趋于导通
4. 构成回路时——相当于在发射区两端加上一个正向电压,从而引起了倍率为β+1光电流倍增放大

如此看,你连小孩子都不如了

你捡起被别人抛弃的垃圾,出钱请别人抄,人家都嫌克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9楼9点回帖,13楼12点回帖,倒是差了不到3个小时。可是六老哥子您看看13楼多少插图多少文字?六老哥子您 ...

如果不是抄袭,干嘛非拿跟咱的原理一样图来炫耀你自己?
如果没有抄袭,干嘛非说我“4无”,而你的就对呢?

六老哥子纯粹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中生有,无稽之谈”。看,连你自己都把“4无”的帽子戴在自己脑门上了,以后大家就喊你“4无”

网友F:
内部应该有形成回路,从集电极引过来吧

网友C:
回复百川:“2006: 简易画图法,(虽看似电流从基极流到射极,源头谁都知道是从VDD来的)”电流从基极流到射极,从哪儿来呀,从Ucc来,之间隔着反偏的集电结。反偏的集电结犹如三座大山,电流根本流不过来。所以,“2006”纯粹就是招摇撞骗: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中生有,无稽之谈!
“百川:电流回路在晶体硅片微电子设计中。”本来两个相向pn结,你再做一个沟道,功能实现不了,短路绝对百分之一百一。

天下所有3极管,那个C结不反偏?
测量三极管Iceo时,Icbo从哪里来?流到哪里去了?
看来舌丑连光电二极管的工作还没有搞清楚,否则如何能说出“反偏的集电结犹如三座大山,电流根本流不过来”这样无中生有的话。

网友C:
回复 网友G:
“1. 入射光在基区中激发出电子与空穴——敏感区在此”:再次无中生有,既与13楼矛盾,又与17楼矛盾。
"2. 电子被拉向集电区——在外电路作用下将形成光电流",集电结反偏像大山,你如何领着电流钻过去?
“3. 空穴被积聚在靠近发射区的一边——发射结趋于导通”发射结在电源下正向偏置自然导通,何须你人推火车——多此一举!

网友B:
舌丑,你真是口无遮拦!满篇20多贴,除了你自己说“发射结光敏区”,哪有2人?
看看你自己抄袭的图C,光电流怎么通过集电结的?
你是哪个老师告诉你,还“反偏的集电结犹如三座大山,电流根本流不过来”的?

网友C:
4无:1.图C,光电流是在集电结产生的;
2. 反偏的集电结犹如三座大山,电流根本流不过来,不错。反偏的集电结就是反向截止的二极管,电流要是流不过来,4无,你都把二极管单向导电性否定了,你多伟大呀

网友B:
舌丑,你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1. 你来告诉天下人,光敏区在哪里?
2. 哪个BJT集电结不反偏,哪个反偏集电结不能流过电流?
3. 胡说八道,基极开路又没有Icbo,你的发射结正偏导通个鸟?

网友C:
回复maychang:“测量三极管Iceo时,Icbo从哪里来?流到哪里去了?  发表于 2013-5-8 19:01”
简直是胡言乱语!
实际上,三极管Iceo与Icbo是分别测量的。测量Iceo时,b极开路;测量Icbo时,e极开路。但无论如何,电流都是自成回路的。就一丁点儿连漏电流也都是自成回路的。
maychang老师,电流不是自成回路的,何异于无中生有?你就这样糊弄学生!

网友C:
回复4无先生:“天下所有3极管,那个C结不反偏?  发表于 2013-5-8 19:08 ”
不错,天下所有三极管的集电结都反偏。
问题是,Ic反向流过集电结,前提是有Ib的诱导作用。如果没有Ib,就有Ic反向流过集电结,那唯一的可能就是:做净坏事的4无先生遇到一个坏管子!

网友H:
我在另个网,早见识元元不懂半导体物理了
这里抛出了三座大山论,是有一证据。
不过这个貌似合理的诡辩,能忽悠到初学者。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回复maychang:“测量三极管Iceo时,Icbo从哪里来?流到哪里去了?  发表于 2013-5-8 19:01”
简直是胡言乱 ...

不错,测量Iceo时基极开路。但此时集电极与基极之间存在电压,该电压比电源电压小一个发射结压降。
既然集电极与基极之间存在电压,那么Icbo就存在。
流到哪里去了?流入发射结再到发射极去了。
正因为测量时Icbo存在并流过发射结,所以Iceo才比Icbo大得多,大若干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4无先生:“天下所有3极管,那个C结不反偏?  发表于 2013-5-8 19:08 ”
不错,天下所有三极管的集电结 ...

***,咱问你:Icbo是从哪儿来的

网友B:
StanWu ,百川 ,martinpgm 等,咱跟你们细说说
1. 顶楼和8楼的表述是正确的!注意,它是指“光敏3极管”元件的!(还没有外电路)
2. 你自己按照正常3极管那样接上电源,构成回路。再看看如何

8楼引用并没有解释电流如何闭合形成回路。楼主若对8楼引用满意,还发此贴甘秋莎?正确错误,大家都有自己的眼睛。4无,您就不要自作多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咱问你:Icbo是从哪儿来的

4无,睁开眼睛看一看,***《模拟电子技术》怎么叙述晶体管漏电流。

不比你差,4无你呀,赶紧从那不见天的井底爬出来见见阳光吧你。
没看书,就要妄加评议,你就是州官,也不能如此造作!

网友C:
4无,正所谓,自少蹲在井底,至老鼠目寸光!

网友C:
就这样屡战屡战,体无完肤,还要当那现代阿克友呢!

楼主:
怎么哪些帖子都被屏蔽掉啦?

网友B:
那是些一文不值的口水贴,眼不见心静
楼主“只看该作者”lgz2006,若还不明白,咱给你继续讲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哪些帖子都被屏蔽掉啦?

还有何处不明白,继续问好了。

楼主:
终于明白了,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