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SH69P862吗??AD好像不能使用内部参考电压

楼主(2013-05-07):
有人用过SH69P862吗??AD好像不能使用内部参考电压
我看了半天Datesheet都没找到 那个 内部参考电压选择位

楼主:
附上2张SH69P862的图片

楼主:
内部寄存器图  就是没有找到内部参考电压 选择位

网友A:
可以使用,如有不明可以电话联系中颖FAE询问。谢谢

网友B:
看第一个图,Vref只能选择从PORTA.1输入或者VDD,难道版主说的可以使用的内部参考电压就是指VDD?

网友C:
内部参考电压就是指vdd  ,对寄存器$16  的PIN6F.1\PIN6F.0  赋值为 1  1 则设置为外部参考电压输入    否则ADC 为内部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