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一求阻抗的考题有意思

楼主(2013-05-07):
电路如下图,图中所有电阻均为1欧,虚线处的网络向外无限延伸,且假设无限远处的所有节点都是接地的。
求图中AB两点的阻抗是多大?或者说假设在AB两点接一大小为1A的电流源,则AB两点电压为多少?

网友A:
以前做过这样的题目:
已知金属的电阻率,均匀金属板的厚度,求无穷大金属板上相距某长度的两点之间的电阻。

网友B:
0.5 欧

你是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 欧

我倒,大笨毛,你一点也不笨么,怎么叫这个谦虚的名字。

网友C:
好牛叉的图

网友:
楼主你先把这个电阻八卦阵搭建出来,我就有办法给你答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这样的题目:
已知金属的电阻率,均匀金属板的厚度,求无穷大金属板上相距某长度的两点之间的电阻 ...

就是场的问题.

是的,平面场。

网友D:
是平面场

楼主:
使用电源分割术,然后再用叠加,是不二选择,否则极为困难。
初次看见这个题俺也没搞定,后来学到三极管米勒电容处理方法时,才理解电源分割术的应用。
所以这个技巧题是有难度的。

楼主:
连题目都没读懂,九开始叫唤了。
无限延伸意味着对称性,所以若在A点注入1A电流,则A点处4个电阻会均分该电流,即流过AB间那个电阻的电流为1/4A,B处同理,也是1/4A,由叠加原理,流过AB电阻总电流是1/2A,故总电路相当于两个1欧姆电阻并联,故为0•5欧。

VLC的悟性还不足以理解xukun977所说的“对称性”。试想,13楼图才7支电阻,居然能算出2/3欧姆,怎么能理解“无限延伸”?

楼主:
哎,都说的这么详细了,还不能领会,悟性差就没办法了,让上面的大笨毛教你吧。

网友E:
无限接近19L的图,即0.4

见17楼xukun977的解释。

网友F:
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而已,不上图了,就是讲一下。第一步化简电路,第二部计算节点扩展下的电阻数值,第三步kcl,kvl求出比例关系。给出不同节点下的电阻递推公式,a1=R*1/3,a2=1/3*(a1+R), an=1/3*(a(n-1)+R)。最后求得AB上的电流为2an/(2an+1),因为2an最终是趋于1的,所以电流在n为无穷时为0.5。    顺便说一下我用的就是电阻并联,串联定理和kcl,kvl。至于什么米勒定理是什么东东不知道,也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即使n=1,在这个图例,AB加电流源,AB的电压是1*(1//2/3)=0.4欧姆,所以徐达,你还 ...

更正一下是0.4伏,不是欧姆

网友B:
就是叠加原理吧,主要要想到可以反着用,然后就是注意节点分流关系

网友H:
我大概理解xukun的意思了。

17楼:“无限延伸意味着对称性”。

网友D:
27L28L都对.

楼主:
使用电压源貌似有点麻烦,不知道大笨毛是怎么算出来的?

下图是两者比较:

网友I:


网友A:
扩展一下xukun977的题目。

如果题设改成1A电流从A点流入,从相距两个电阻的B点流出,AB两点之间电压多少?
当然,网格无穷延伸。
再扩展一下,1A电流从A点流入,从对角两个单位的C点流出,AC两点之间电压多少?

网友J:
这电路有啥用?

网友K:
电路还有用滴。譬如“接地电阻”概念
该题累大脑,咱目前无有解

网友L:
马后**一把....

其实根本就不用假设无穷远接地。这里的关键是对称简化叠加原理(前提是线性),其中对称必须得能够“简化”,否则比较难。

网友K:
出来散散心,阐观点,不争论

楼主:
眼神足够好的话,会看到:任何两点间(当然不能是无穷远)的阻抗都是0.5欧,例如:

网友M:
数学题,不是电路题。

网友N:
怎么单位也有V的  也是 欧的

网友O:
学习了,问了一个初中生,竟然也用这个方法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