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NANO130板子 怎么 实现半主机

楼主(2013-05-07):
AN, ST, se, Semi, EMI
在nano1xx_retarget.c  添加 #define DEBUG_ENABLE_SEMIHOST.
在startup_nano1xx.s上面添加
GBLL    SEMIHOSTED
SEMIHOSTED       SETL    {TRUE}
编译显示“.\obj\ADC.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H_DoCommand (referred from nano1xx_retarget.o).” 请问各位大神。问题出在那里,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A:
你的启动代码请参考我的那个例子。
加上那么一段。
    IF :DEF:DEBUG_ENABLE_SEMIHOST
                ALIGN
; int SH_DoCommand(int n32In_R0, int n32In_R1, int *pn32Out_R0);
; Input
;   R0,n32In_R0: semihost register 0
;   R1,n32In_R1: semihost register 1
; Output
;   R2,*pn32Out_R0: semihost register 0
; Return
;   0: No ICE debug
;   1: ICE debug
SH_DoCommand  PROC
                EXPORT SH_DoCommand
                BKPT   0xAB                  ; Wait ICE or HardFault
                                     ; ICE will step over BKPT directly
                                     ; HardFault will step BKPT and the next line
                B      SH_ICE
SH_HardFault                         ; Captured by HardFault
                MOVS   R0, #0                ; Set return value to 0
                BX     lr                    ; Return
SH_ICE                               ; Captured by ICE
                ; Save return value
                CMP    R2, #0
                BEQ    SH_End
                STR    R0, [R2]              ; Save the return value to *pn32Out_R0
SH_End
                MOVS   R0, #1                ; Set return value to 1
                BX     lr                    ; Return
                ALIGN
    ENDP
    ENDIF

                END

网友B(2013-11-30):
九哥 你好 我用了您说的代码 还是显示“.\obj\ADC.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H_DoCommand (referred from nano1xx_retarget.o).”

网友B:
试了半天 我用了BSP里面自带的driver 例子 反正是 semihost的例子都没问题 能跑过 但是其他的GPIO等 都有错误SH_DoCommand

网友C(2014-05-30):
在工程设置里,C++和ASM选项卡都define一下DEBUG_ENABLE_SEMIHOST这个符号

网友A:
SH_DoCommand  这个函数没有外部 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