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再生电路调试问题

楼主(2013-05-07):
超再生电路调试:
现在接收灵敏度太低了,通讯距离不到1米,要求要300米,参考网上一些电路参数,以前调试就直接调整可调电感,使用遥控器在5米的地方一直发送数据,使用示波器测量解调并放大后的波形,认为调节可调电感到接收到的波形最完整就调试好了,但是现在在整个电感调节范围内都收不到完整规则的波形,把遥控器移近到差不多1米,这时可以收到完整规则的波形,看到网上调试超再生电路的方法,要用到频谱仪,现在手头没有频谱仪,只有100M的示波器,现在通讯的频率是49M的,请教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调整这部分电路来提高灵敏度,还有网上有的说电路的间歇(淬熄)振荡的频率选低还是选高可以提高接收灵敏度,还有电路参数有什么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因为这部分困了很久了,非常感谢

楼主:
请教一下:决定振荡频率是不是49M的元件只有L2和C8这两个选频元件吧,如果振荡频率在可调电感调节范围内始终达不到49M振荡,改C8容量吧,还有网上说提高灵敏度调试方法中说到:调节工作点使振荡幅度在不失真的前提下最强,上面提到的尖锐形状怎么感觉跟幅度最强有些矛盾,还有我现在接收到解调放大后的波形怎么是不太规则的方波,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杂乱的噪声波形才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麻烦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就是遥控器没有发送信号时,现在超再生接收接收到的波形(C4之后连接的运放放大后的波形)是这样的,怎么是方波?

网友A:
超再生调300米, 不太可能稳定 不实际 建议换方案
分立器件调这个,太累
50米可以做的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说提高灵敏度调试方法中说到:调节工作点使振荡幅度在不失真的前提下最强------------他說錯了。
你把L ...

现在接频谱仪发现振荡波形很尖锐,不平缓,几乎调整了整个再生电路部分参数这个波形都不平缓 ,不知道哪个参数对这个振荡的平缓和振荡的频率范围广一点有作用

网友C(2013-08-05):
引用 网友B:
49MHz的L2=1uH則C8用8PF或9PF 。C11用0.1uF如果速率很低4.7uF也并上0.1uF。间歇淬熄振荡的频率可由C12修改, ...

请问这里面的C10和C11有什么作用呢,具体怎么计算这两个电容?十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遥控器没有发送信号时,现在超再生接收接收到的波形(C4之后连接的运放放大后的波形)是这样的,怎么是 ...

我的波形也是这样,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D:
专业电路只有等专业的高手了

网友E(2019-06-22):
超再生是接收电路,你贴了一个发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