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与rs485的转换(求大神)

楼主(2013-05-07):
pc机连232,再转为485,与多个站点通信,这个程序思路是怎样的啊它们之间的转换是不是要自己来定义协议啊。。。。感激不尽  感激不尽啊

网友A:
232和485的转换可以由RS232-485转换器来完成,无需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2和485的转换可以由RS232-485转换器来完成,无需关心。

那pc机与单片机通信按232来写,485多点通信按着它来写就可以了?剩下的它自己来转换么是??

网友A:
是的,通讯部分编程完全一样。唯一区别就是485是半双工,发送和接受需要控制一个电平的高低信号来区分。

网友B:
对的 唯一 区别就是  485收发不可同时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通讯部分编程完全一样。唯一区别就是485是半双工,发送和接受需要控制一个电平的高低信号来区分。 ...

谢谢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 唯一 区别就是  485收发不可同时进行

谢谢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