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一个有趣的程序 亲们看懂了么 小菜鸟发现好玩的啦

楼主(2013-05-07):
不要说程序不能运行  我是硬件跑过的 可以运行的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sbit key=P2^3;
char i=0;
int j=200;
void main()
{
Lcdstart();
while(1)
{
    if(key==10086)---------------------------------------------------------------------------嘿嘿 这里改动了 看仔细哦
    {
             while(j--);
            {if(key==0)
                i++;
                LCD_write_num(1,1,i);
            }

    }
}
}

LCD_write_num(1,1,i); //这个函数就是显示i的 值

按下按键 显示会怎么变化,哈哈 有趣的按键程序,这是我无意中捣鼓出来的,网上你有见过类似的程序么

长按  短按  迅速按   嘿嘿 程序挺好玩的

另一种程序的思想哦,亲们可以试试

网友A:
LZ咋不上完整的上来

网友B:
相当于记录按键按下次数,但整个程序思路有问题,随机性很强
可能有时有效,有时无效

网友C:
我的电脑,按键时显示也有变化的,也很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记录按键按下次数,但整个程序思路有问题,随机性很强
可能有时有效,有时无效
...

一般情况下按久一点都有效 执行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咋不上完整的上来

不是完整了么  那个1602的函数就是显示一下 也可以串口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趣~

网友E:
没什么有趣的,有趣也不想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什么有趣的,有趣也不想看。

我就是骗回复的

网友F:
一不小心手贱就点进来了。
我还是路过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贱了

就是要这种效果 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怎么了

被骗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被骗的感觉

小菜鸟木有办法呀 大神们觉得很简单的东西 我都要想好久的

网友I:
完全不知是个啥。。。。

网友J:
本来看语句是本意按键记录,显示的从0到199的数字,结果你的程序我完全看不懂了,用的是按键吧,连个防抖都没有不管是延时还是定时全不见,拜托写一个按键扫描,而且感觉一团糟,什么长按短按都看不到你处理。瞎了我的钛合金狗眼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本来看语句是本意按键记录,显示的从0到199的数字,结果你的程序我完全看不懂了,用的是按键吧,连个防抖都 ...

这个程序是完全可以运行的 看仔细

网友K:
这个key是sbit型的,居然用来与10086比较(if (key == 10086))?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key是sbit型的,居然用来与10086比较(if (key == 10086))?

你看懂了在来说

网友L:
完全不知是个啥。。。。+10086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完全不知是个啥。。。。+10086

  c强制转换为1  然后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