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电问题

楼主(2013-05-07):
单片机上电的时候可能因为几个大电容的原因,上电的时候,电流很大,实际测试有10几个A

楼主:
保险丝经常被烧坏,有没有什办法能抑制电流

网友A:
正常工作是?

楼主:
500ma都没有

网友B:
电容减小点呢?

网友C:
用了4700uF?   把保险丝放在大电容之后呀

网友D:
上电时间为100NS,电压为5V,则电流I=dQ/dt=Cdu/dt保险丝在电容之前,很显然电容合越大,产生的瞬态电流也越大

网友E:
把保险丝改成PPTC,或者加上缓启动电路。

网友F:
最好是缓启动电路,这么大的启动电流对电源系统是一个损伤

网友G:
1,加一个mos管做环启动电路
2,加NTC做缓启动

网友H:
所有改动的核心就是减缓给电容充电的时间常数

网友A:
从前有个典故:斩脚趾避沙虫.现代人:见到脚趾就害怕有沙虫出现了.楼主应该想想其它的问题,比如你的电路控制下的东西,由于mcu上电时所有io口同时出现高或者低,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网友B:
用这么大电容干吗  PTC放电容后

网友C:
有道理,楼主要注意MCU的上点复位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楼主要注意MCU的上点复位控制。

加NTC电路的话,据说在低温的时候难以启动?

楼主:
复位电路这块,对于单片机而言,会引起上电时间更长,正常的rc复位,不能用了吗?

网友E:
选择合适的NTC就不会有低温难启动的现象

网友F:
对,除非你做的是工业级或军标级的东西

网友A:
RC复位电路可用,要注意复位时间必须长于电源加载时间。

网友B:
电容前串电感试试

网友D:
楼上哥们,那么小的信号,那失调处理要好好的哦

网友I:
电源部分添加
1) 缓启动电路;
2)串联电感;
3)串联限流电阻,注意功耗;

楼主:
嗯,多谢大家

网友J:
需要耗电的芯片分时enable行不行?

网友K:
我在想为什么用4700uf的电容?

网友L:
传一个小电容哦
传一个电感
加一个NTC

楼主:
哦,了解了,多谢大家

楼主:
先结贴了啊

网友M:
回楼上:牛头不对马嘴!大家知道、电感对交流才有感抗!主题是:上电瞬间对电容充电电流!…

网友N:
我也遇到过

网友O:
电容上并联个M级电阻试试

网友P:
顶一个,没看到结论哦,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就说说结论嘛

网友Q:
我没看明白跟单片机有什么关系?

网友R:
加缓冲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S:
从头到尾没看懂;
NTC好像不实际,你想,LZ用那么大的电容,而且电源可以提供大于10A的电流,正常电流约0.5A,应该说明对电源内阻有要求吧NTC不好选合适的;
26L的串入一个电感感觉不错,选取适当的话应该可以;
最好还是修改参数满足需要就行,对电源内阻要求不严的话加一只电阻串上就好了,用晶体管做一只软起电路也行,怎么看这只4700的电容都有点吓人

网友T:
为什么需要怎么大的电容?保险丝放在前后都不行的。必须要这么大的电容只能加一些缓冲电路了。

网友U:
可以加些保护措施,例如缓启动电路也不错

网友V:
引用 网友M:
回楼上:牛头不对马嘴!大家知道、电感对交流才有感抗!主题是:上电瞬间对电容充电电流!… ...

加电感应该有作用吧,电感的原理是电流不会突变,上电的时候根据楞次定律应该是会抑制上电的冲击电流,正常工作的时候对直流电没有影响,还可以抑制一部分电源的纹波。

网友M:
更是牛头不对马嘴了!…你知道可以抑制电源纹波?电容充电电流是交流??????哈!笑死人!………

网友W:
这么多专家在讲些什么呀?
单片机才不需要那么大的电源电容!这些大电容肯定是其他功率电路需要的。
所以,把单片机电源与功率电路分开才是正道!这样也有理于“领导”先到位!

网友X(2013-09-23):
能有十几A电流?

网友Y:
你用的哪一颗单片机,可以加我QQ帮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