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顶层和底层放置器件出现违规

楼主(2013-05-07):
我一直用的DXP2004来制作PCB,现在由于手头这款双面板面积受到限制,所以要顶层和底层都要放置器件,如图,T1变压器是放置在顶层的,贴片稳压管V5则放置在底层,即处于TI的背面。当我设置好V5稳压管的放置属性后,将V5放到了TI的背面,这个时候出现了TI和V5都变成了绿色,表示违规了。请问这个怎么样解决呢?是不是要重新配置DXP软件某些属性要求,让这种做法不算违规。请大家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这样的情况从软件上来看可能有两种情况:
1:库有问题
2:软件设置问题

如果以上两点都搞不定这个问题,在你知道这个错误原因与后边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情况下,可以忽略这个错误的存在。

还有一个注意点:变压器(隔离器)的独特的特性,所以有些操作从电气上来说是不被请允许的。

而你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变压器背面放稳压管,有稳压管就会涉及到电源的通道问题,还有电源的稳定性问题,还有电源对变压器的影响。

多种选择择其轻!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我知道高频变压器下面是不能放置东西的,我只是举个例子,就画PCB而言,想知道为什么这样违规了,仅此而已。库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软件的设置没弄好,不知道在哪里进行相应的设置,论坛里面PCB高手应该遇到过吧这样的情况吧?假设TI没有那些引脚,只在顶层,那即使V5放置在其下面,都不会显示违规的,但是如果存在这些引脚,底层也被贯通了,那V5放置在其下面就违规了。

网友B:
右击绿色上面可以查看规则冲突提示   就知道是违反什么规则了
然后再到规则中去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