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unknow device

楼主(2013-05-07):
在我的XP系统下设备管理器里提示unknow device,在另一台电脑windows 2000系统下就可以识别,同样的工程,同样的DDK,为什么XP下就不行

网友A:
详细说说

楼主:
上位机以C0方式加载CY7C68013A,ezloader.sys由DDK1830生成,ezloader.inf文件也写好了,重枚举之后用了开发包里的cyusb.sys, 固件是KEIL编译的。

网友B:
有一个视频讲了设备在Windows XP系统下能正常安装和识别,在Windows Vista和Windows7系统下可能出现安装系统失败的提示,和你的不一样,但也把链接给你发一下,供你参考

网友B:
超酷视频---如何解决用PSoC设计USB HID设备时识别出错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38284

网友C:
XP和WIN2000系统不一样,没有可比性

网友D:
对,建议你用两台同样的XP电脑去做测试,这样会好一些。

楼主:
嗯,好,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