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的低电平却有3v左右

楼主(2013-05-07):
为什么我的红外接收头的out引脚,输出的低电平却有3v左右?

网友A:
换了个接收头试试

楼主:
换了好几个接收头了都还是这样,无法产生中断,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B:
电源之类的引脚是怎么接的?

楼主:
电源引脚我是直接接到5v的,GND引脚接地,out连到51单片机的I

网友C:
你是用万用表测的平均电压还是用示波器看的波形?

网友D:
可能是OC门输出吧,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E:
一般接收头数据输出脚都有内部上拉,并且在没有信号时输

网友F:
加比较器。如果用339主意上拉电阻

楼主:
嗯,好的,明白了

网友G:
可能是输出能力不够,可以加个三极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