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LI9486驱动的液晶屏 我就是点不亮

楼主(2013-05-07):
大家有没有玩过ILI9486驱动的液晶屏  我就是点不亮   郁闷了好几天啊 ……

网友A(点评):
十几年前的贴子。 我才接触到ILI9486,点不亮。 楼主的程序可否支持下,273544576@qq.com 谢谢!

网友B:
多半是初始化代码的问题,LZ可以问供应商,或者在网上搜搜相关的代码

网友C:
我这个是9481的,测试通过,没啥问题的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D:
和9481差不多就初始化区别大一点,其他代码基本可以通用

网友E:
应该问题不大   这个问题难度不大  应该是哪里设置的问题   呵呵

网友F:
先检查下硬件连接,没有问题的话就是初始化那

网友G:
楼主,你是什么情况,我最近也是在弄9486L的驱动,初始化后屏幕一直白屏没有变化,但是写入寄存器的数据可以在读状态寄存器中读出,应该表示读写是正确的,但是就是不能显示,连黑色清屏都不行

网友H(2014-07-25):
我这里有51 单片机控制的ILI9486_320*480_8位模式的程序,要改成适用于AVR atmega128的程序,实现显示时间日期温湿度(DHT11)的功能,求问应该怎么破?

网友I(2024-08-31):
ILI9486通常需要3.3V或5V电源,具体取决于你的屏幕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