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ureCRT显示乱码,如何解决

楼主(2013-05-07):
群里的前辈们,secureCRT显示乱码,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确定是显示问题,可能是你的文件系统不支持中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显示问题,可能是你的文件系统不支持中文吧

我打开secureCRT,刚开始显示的都正常,但是你接下来多按几下回车,渐渐地,这个显示就越来越乱了(显示中没中文)。我在这里输入命令也会出错,如ls,但是有的时候显示的却只是一个字母,如"v",而不是我输入的"ls"

2:这个软件我另外重新下载安装了一下,还是一样的问题

3:网上提供的部分答案是解决中文显示乱码的方法,但是我这个是 英文 显示乱码,连输入命令也会是乱码

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打开secureCRT,刚开始显示的都正常,但是你接下来多按几下回车,渐渐地,这个显示就越来越乱了(显示中 ...

从你的描述来看还是波特率引起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换更短的连接线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描述来看还是波特率引起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换更短的连接线先试试 ...

嗯,前辈指导的是,我明天会去换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描述来看还是波特率引起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换更短的连接线先试试 ...

解决了,是USB转串 引起的,换了一下问题消失了

网友B:
SecureCRT 在接受到非显示ascii码之后,就会进入乱码状态,还很难恢复。

网友C:
有些USB转串确实不咋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USB转串 引起的,换了一下问题消失了

我第一次听说因为这个引起乱码的,之前有遇到因为编码方式引起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cureCRT 在接受到非显示ascii码之后,就会进入乱码状态,还很难恢复。

嗯,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USB转串确实不咋地

嗯,谢谢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指导

表客气了,我也是新手

网友D(2013-10-08):
根据老衲多年经验来看,小朋友你的设置有问题,第四张图,在附件中你自己下载看吧,字体“@XXX”表示竖体显示,你别选带@号的,不明白的继续问

网友E(2014-12-14):
可能是由于Linux系统中默认的字符编码非UTF8所致。
就需要修改linux服务器的配置文件了。
用root用户登录。输入【vi /etc/sysconfig/i18n】
如果安装系统为中文系统,则修改【LANG=“zh_CN.UTF-8”】
如果安装系统为英文系统,则修改【LANG=“en_US.UTF-8”】
保存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第一次听说因为这个引起乱码的,之前有遇到因为编码方式引起乱码

难道你就没遇到过因为时序导致的乱码?: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根据老衲多年经验来看,小朋友你的设置有问题,第四张图,在附件中你自己下载看吧,字体“@XXX”表示竖体显 ...

字符编码:lo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字符编码

这你都知道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就没遇到过因为时序导致的乱码?

这个属于技术能力问题了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属于技术能力问题了 哈哈

你才能力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你都知道哈哈哈

我当然知道,你以为就你自己知道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当然知道,你以为就你自己知道啊

撅起腚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撅起腚来

:Q

网友F:
估计串口线问题居多。接地螺钉记得拧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