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电池供电 测电量

楼主(2013-05-07):
     最近用ATmega8A做一个小型便携式温度测试仪,由于mega8A供电2.7~5.5V,采用了3.7V的小型锂电池进行供电,在这儿遇到几两个问题:

1、电量显示。由于采用液晶显示,想在液晶上面显示当前锂电池电量,初步决定用mega8A内部AD对锂电池的电压采样,问题是mega8A内部的AD供电是锂电池,当锂电池电压从4.2V降到3.5V时,AD供电也要从4.2V降到3.5V,怎样才能测试锂电池的电压?从而根据锂电池的电压来判断电量?

2、对锂电池进行充电。电路板上设计一个USB接口,用数据线连接5V电源充电,但是锂电池的充电电压限制4.2V,怎么做充电电路?比如,我们用的mp3,它就是5V的USB电源直接供电,里面应该有电压转换电路。

3、充电时实时电量显示,充电结束自动停止对充电。

网友A:
1:可用内部参考电压或用LDO稳压芯片
23:加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B:
AD与电压关系不大,与参电压有关。mega8内部有参考电压2.56V。你只要将电压分压到2.56V范置即可。

至于充电,就用恒流,恒压电路

网友C:
二楼三楼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C:
好讨厌的伸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