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电路求助。。。

楼主(2013-05-07):
这是我用6N139做的光耦电路,测得输入两端的电压为1.2V,,可是输出为0,,,不解,,,,:(

网友A:
输入正常, 输出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正常, 输出电路呢?

输出电路本来要接一个5V的继电器,现在没有接,,测量输出6管脚,,是0,,

网友A:
输出6管脚是0, 说明输出管导通. 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6管脚是0, 说明输出管导通. 正常

可是为什么没有电压呢?没有电压怎么驱动继电器呢?:(

网友A:
继电器另一脚接正电源

网友B:
也不画个完整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画个完整电路。

光耦输出接在继电器上,,所以没有画,,现在没有接继电器,测量输出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另一脚接正电源

继电器还要接电源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继电器还要接电源啊??

看到楼主,想到原来的自己,楼主还要多看看书啊。

网友D:
还要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楼主,想到原来的自己,楼主还要多看看书啊。

见笑了。。。

网友E:
也正是因为大家都是从新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这里的气氛才会这么包容,这里也才会这么活跃和有益。

说得好!我很菜,但是我很努力。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另一脚接正电源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既然使用光耦给继电器的线圈提供电压,,为什么还要给继电器加电源呢,,,现在光耦输出是0,到时候接上继电器,,它肯定不会动作,,,

网友F:
楼主不能用15V电源串个电阻,直接驱动光耦初级?

网友A:
唉, 看得我很无语.

网友G:
我看的云里雾里的,看到最后好像是明白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 看得我很无语.

麻烦给我讲讲呗,,还是不明白,

网友A:
输出驱动信号. 自然高低电平都是可以的.
输出高, 那么输出线跟地线构成驱动功率的两条线
输出低, 那么输出线跟正电源构成驱动功率的两条线

另外我查了一下,  6N137 的最大驱动电流 50mA, 直接驱动继电器恐怕够呛
其实也不用这么贵的光藕, 给你推荐个电路吧, 网上看到一个可行的电路

R48是多余的,初级没有串限流电阻才是错的。R49也是多余的。输出确实没有必要用达林顿。
三极管放大用一级足矣!没有必要用两支构成达林顿。

网友A:
嗯, 还真没有细看,
前面的输入电路居然少了限流电阻.
应付一般的继电器, 后面一级放大应该够的了.
感谢两位点评指正, 网络的图片真的很难说, 差点误人子弟了!

19楼电路,两边共地,这和直接耦合联接没有什么区别,这样使用光耦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