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ap15f2k61s2的一些体会与困惑

楼主(2013-05-07):
困惑1:我只能用6.33的isp烧录软件,6.35用不了,6.36用不了,真的十分无奈
听说6.33中有bug,但是我竟然只能用有bug的版本,这是什么道理
困惑2:内部时钟十分不准确,但是stc竟然就这样拿出手了,希望stc能够把时钟频率调整得再准确些
我在调试的时候,发生了很多意料之外的问题,归根究底是是时钟频率不准,真的太浪费时间了

体会1:使用iap功能擦写程序区的时候,别把程序给覆盖掉了
比如要在程序中定义unsigned char code iapdat[512];
现在还不能擦写iapdat区域,因为现在iapdat很可能不是扇区对齐的,直接擦写可能会覆盖应用程序的代码,导致死机
正确的方法是在bl51连接器设置页中将iapdat重定位,重定位到0x0200(512字节)的整数倍的地方

网友A:
1、我用的6.36的ISP软件正常。原来6.33的在设置频率时,好像是有问题,误差大,但不是MCU的问题。

2、我写的BOOT放在最后的3K,纯C的,不需要重定位,只需要在KEIL中设置一下开始的地址就OK了,我做得很稳定。用超级终端的Ymodem来发送AP,要转成二进制的BIN文件,这样简单,BOOT里面不需要解HEX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我用的6.36的ISP软件正常。原来6.33的在设置频率时,好像是有问题,误差大,但不是MCU的问题。

2、我写 ...

是跟操作系统和批次好有关吗?

我使用STC-ISP V6.33和V6.35(6.36) 对一块STC IAP15F2K61S2 进行多次ISP,并使用P5.4引出主时钟,使用示波器监测,好像误差都在0.2%以内,从10M-20M 试验过多次了。

设置为10M时,V6.33与V6.36都差不多为10.02xxM,误差很小啊。。。

(19)

网友A:
不知道,其实我用6.33也没遇到频率偏差超过官方的1%,一般在0.3%以内。
STC更新了版本,看到提示才知道,反正我没碰到过。

楼主:
简直是要改变我的世界观啊,坐等更多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