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符号正确的叫什么器件?

楼主(2013-05-08):
看图中,用在48V电路中,工作电流1A,这样的管子需要什么样的参数?有型号吗?

网友A:
TVS管。
你这个看不到型号,TVS管还是其它一般有型号的

楼主:
TVS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看到了个天线,还带磁环的,端子银色,可能是日系端子,当然,也有可能是镀镍版的低价端子,呵呵

发烧了